[求助] bandgap 测试与仿真结果不符

楼主(2019-10-08):
设计bandgap基准PSRR在低频时< -80dB, 后仿DC扫描从3~3.6V Vout变化大概60~70uV(MC=500), 但是测试的结果与仿真结果差了大概10倍,3~3.6V 大概变化了0.6mV. 按照以往的测试经验,bandgap 的PSRR 测试结果跟仿真结果相差不会很大.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问题有可能出现在什么地方?

网友A:
你这测的是line regulation,不是PS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测的是line regulation,不是PSR?

line regulation 应该就是低频的PSR吧, 我以前测试的时候这两个数值是符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line regulation 应该就是低频的PSR吧, 我以前测试的时候这两个数值是符合的。

...

是的,照理说应该仿真挺准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