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PGA控制sodimm ddr2问题

楼主(2019-10-08):
请教大神,xilinx FPGA接sodimm DDR2内存条,怎么检测插的容量是多大的?另外,mig ip配置里面,不支持2GB内存,确支持4GB,但是ddr2 4GB内存条比较难买,插2G的能否使用?还有,mig容量配置越大,支持的频率越低,这么坑的吗?望有大神指教!

楼主:
电脑就能自动识别出插入的内存大小,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电脑上的 自动识别多大容量是 boot code 读取 DDR  的MR 寄存器来得知其容量 ,然后配置 DDR 控制器适配。

MIG核 目前只能根据选择的硬件配置参数生成,不能进行软件寄存器配置。
你就根据你所需要的容量和speedbin来进行硬件参数的选择, 可以序言custom device, ROW COL 可调,并不是你说的只能4Gb不能2G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