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中拓扑结构模型

楼主(2019-10-08):
DC综合中有线负载模型和拓扑结构模型,线负载模型小弟能理解,但是拓扑结构模型有点迷糊,大概只知道是跟芯片的布局布线相关的,但是具体什么是拓扑结构模型还是不太明白,网上查了也没什么blog讲解的,synopsys上看了还没太懂,请懂得童鞋们讲解下谢谢

网友A:
topo,已经具有PR后相关的布局信息,如pad,mem等具体的位置,尺寸等,dc能按照这些相对精准的信息进去综合,那些wireload只是一种统计模型,不太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po,已经具有PR后相关的布局信息,如pad,mem等具体的位置,尺寸等,dc能按照这些相对精准的信息进去综合 ...

是不是先用WLM做一次DC,然后再粗布局布线,得到pad,mem等具体位置信息后,再吐出来一个含有这些信息的文件,然后再用DC把这些文件吃进去,在拓扑结构模型中再做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