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疑问 增益不应该为越小越好吗

楼主(2019-10-08):
增益是小信号模型分析中的参数,而代表了变化的斜率,如果一个电路稳定了,那么不是应该希望输入的变化不要引起输出的变化吗,那么小信号模型分析的时候,这个斜率越小的话,变化就越小啊。 我这里类似把小信号换成噪声的感觉。

楼主:
有什么情况下需要这个斜率大呢

网友A:
运放很少是开环使用的。一般都是闭环使用。闭环的话,增益越高,才越能达到您说的效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很少是开环使用的。一般都是闭环使用。闭环的话,增益越高,才越能达到您说的效果呢。 ...

是这样的吗,谢谢您的回复。
我刚看到差分这里,所以还不是特别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