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这个运放第二级怎么工作的?

楼主(2019-10-08):
这个运放红色框内这部分是怎么工作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更新了下

Within the dashed line, there is a second phase, "Class AB", with no feedback other than the Miller capacitor. The leftmost four transistors invert the first stage output to drive the n-ch output transistors. These four transistors operate in Class A mode. The left 2 of the leftmost 4 transistors are constant current pull-up p-ch (labeled Pm) and pull-down n-channel (labeled Nn) whose current depends on the state output p-channel state (if the output p-ch off => Nn off). When Nn is turned off, Pn will output an n-ch gate pullup. The diode-connected device limits the gate voltage of the output n-ch. There is another weak current sink device in parallel with the diode-connected device, most likely one of the op amp shutdown devices (or ENABLE or DISABLE). The overall op amp operates at class AB. The total complete circuit is an operational amplifier with a "negative feedback" from its output to the input. Two capacitors are Miller capacitors for op amp compensation (stability).

网友A:
中间那两个管子的源级接啥

网友B:
它是一个反相单级运算放大器,用于驱动n通道输出。 原理图很小,所以我看不到细节,但看起来它已配置为单位增益缓冲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那两个管子的源级接啥

接电源,图更新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是一个反相单级运算放大器,用于驱动n通道输出。 原理图很小,所以我看不到细节,但看起来它已配置为单位 ...

图更新了下

网友:
红色部分与第二级构成一个负反馈,可以稳定输出电压的共模电平。

网友C:
是class AB,红色部分是为了得到输出级nmos的驱动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class AB,红色部分是为了得到输出级nmos的驱动电压

右下方那个二极管连接的管子是做什么的?输出端电容是米勒补偿?

网友D:
1) 你确定这是运放?第二级输出是反馈回输入的?
2) 网上有没有paper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你确定这是运放?第二级输出是反馈回输入的?
2) 网上有没有paper参考?

对 输出反馈回输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右下方那个二极管连接的管子是做什么的?输出端电容是米勒补偿?

11楼正解

网友:
应该就是比较典型的classAB输出结构,建议去找书看看classAB输出的结构原理,就明白了
主要是不同的输入共模电压,保证输出驱动能力比较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