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金属连线的材料是什么

楼主(2019-10-08):
求助:现在芯片金属连线的材料是什么?28到95nm和7到16nm的连线材料都一样吗?之前听说低层metal是铜,top metal是铝,是这样吗?但是我看着网上有人说metal都是铝了,求大神给讲一下

网友:
以前老的工艺下一般用铝,之前在芯愿景看过他们剖的片子,互连线材料是铜,过孔一般用钨。

网友:
0.13 以上一般是AL线. 从0.13 开始, 一直到14nm 都是Cu线. pad 还是AL

网友(2021-07-26):
好像记得打到poly的过孔是钨,请问其他金属层互联的过孔是什么材料呀?

网友A:
去看看PDK 文档  具体都有每一层的具体成分  一般都是al或者cu 站大部分)  不会是百分百al cu  至于top   设计规划的时候自己去选

网友(2021-11-02):
引用 网友A:
去看看PDK 文档  具体都有每一层的具体成分  一般都是al或者cu 站大部分)  不会是百分百al cu  至于top    ...

想请问一下具体在PDK什么文档里面吗?我只找到了每层的厚度,什么材质好像没有。。。

网友A:
类似这样子的吧   PDk文档就那么多    逐个去看就是了    阅读文档找东西也是一种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类似这样子的吧   PDk文档就那么多    逐个去看就是了    阅读文档找东西也是一种能力 ...

锻炼快速阅读文档的能力 赞同一个!

网友(2023-05-24):
引用 网友A:
类似这样子的吧   PDk文档就那么多    逐个去看就是了    阅读文档找东西也是一种能力 ...

你好,想问下这份文档是哪一类型的文书呢?DRC文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