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innovus做时钟时出现问题

楼主(2019-10-08):
我最近在学用innovus,但是每次做到时钟综合的部分,总会出现这种问题

有大神以前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没碰到过,根本没用过这条命令。直接是“create_ccopt_clock_tree_spec -file cts.spec "
感觉5它在说它构建不起来ccopt的config. 。你整规范点吧,多看看ug,该退就退,这个堆栈处理已经开始糊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碰到过,根本没用过这条命令。直接是“create_ccopt_clock_tree_spec -file cts.spec "
感觉5它在说它构 ...

感谢指导,我今天又试了一下, 用的create_ccopt_tree_spec -file cts.spec 和 ccopt_design -cts 命令
报错上面的错误说没有定义时钟树

网友A:
好吧可能是我没有说清楚。。。
1. 你得先把sdc file 整进去,去查UG里mmmc那块。
2.这个create_ccopt_tree_spec -file cts.spec ,是 吐出来给你看你前面设置过的所有关于cts的spec,如果不满意,还可以改,再source它,再ccopt_design -cts. 如果满意,这句话有没有没啥,设置已经在design里了,直接ccopt_design -cts.
3.所以你的根子在,tool真的不认识你的clock root.可能是你mmmc没输入,也可能是你IO那个pin的arc有问题,tool无法trace下去。
  你把DI那块儿的网表结合lib一起看看,如果控制信号不对,可能这个clock root是不对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你最初的现象。你先把这个source点从IO那级挪出来,比如放到后面一个buffer去,再试,如果trace成功,就是IO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可能是我没有说清楚。。。
1. 你得先把sdc file 整进去,去查UG里mmmc那块。
2.这个create_ccopt_tree_ ...

感谢前辈的指导,是我的MCMM没有设置正确, 修改哪个地方之后就正常了。十分感谢

网友(2021-07-28):
引用 楼主:
感谢前辈的指导,是我的MCMM没有设置正确, 修改哪个地方之后就正常了。十分感谢

...

我在ccopt的时候是正常的,但是ECO的时候软件也会出现你上图情况,然后软件就会关闭。现在也怀疑是mmmc设置的问题,请教一下,你的mmmc是怎么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