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b文件中leakage power请教

楼主(2019-10-09):
    leakage_power ( ) {
        when  : "I'" ;
        value : 74.936 ;
        related_pg_pin : VDD ;
        }
    leakage_power ( ) {
        when  : "I'" ;
        value : 1073.34 ;
        related_pg_pin : DVDD ;
        }
    leakage_power ( ) {
        when  : "I" ;
        value : 76.449 ;
        related_pg_pin : VDD ;
        }
    leakage_power ( ) {
        when  : "I" ;
        value : 1637.64 ;
        related_pg_pin : DVDD ;
        }
请问I'和I有什么区别,他们静态功耗为什么相差这么大,谢谢

网友:
不知道。。工作原理不同呗。
这是IO吧?你是不是该先看看它的pdf?这里很明显是不同的“related_pg_pin"嘛,VDD,DVDD。两个电压一样么?。。去多看看文档吧。

楼主:
第一个和第三个都是VDD啊

网友A:
看后端面试系列的帖子,048 。有你的问题解答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后端面试系列的帖子,048 。有你的问题解答噢

没有看到,能给个链接吗,谢谢

网友(2020-03-11):
leakage_power是cell在某一个稳定状态下(不翻转)的漏电功耗,因此对于不同的when_condition(这里就是你的I及I‘)都有一个对应状态下的leakage_power。leakage_power量测的是经过power supply的电流,你这里有VDD和DVDD两组电源,因此就有不同的value对应不同的related_pg_pin。
希望这个回答对你有帮助。
如果你有兴趣了解更多关于lib的话题,建议关注公众号- K库自习室LibChar(ID:libchar),大家一起沟通交流学习。

补充内容 (2020-4-11 20:48):
公众号已改名为【单元库特征化及建库技术】,ID:libchar(ID不变)

网友:
区别就是,I代表输入是1,I'代表输入是0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