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C_VCO瞬态仿真,如何可以把初始状态也考虑进去

楼主(2019-10-09):
如题,我想研究一下lc_vco的起振时间,其与初始条件有关,如何在仿真时把初始条件也考虑进去?求助各位大哥。

网友A:
加上电,设置初始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上电,设置初始电位

谢谢,请问是在仿真中设置,还是给一个vpluse

网友:
ADE中的simulation中可以设置初始状态

网友(2023-04-11):
simulation > convergence aids > initial condition

网友A(2024-08-06):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是在仿真中设置,还是给一个vpluse

三种方法:
1.电源加上电,一般情况适用,在个别电路中也会出现不起振;

2.在simulation-Converfgence Aids-initial condition设置初始电位,给环振的其中某个节点一个电位

3.加tran noise,这种方法不建议,仿真会很慢。
建议采用第一或者第二种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种方法:
1.电源加上电,一般情况适用,在个别电路中也会出现不起振;

VCO跑tran的时候用理想源加初值起振,但是跑pss必须加vpwl上电才能起振。可是用vpwl跑tran又不起振了,请问这是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