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板子上没有i2c接口,要怎么把gpio变i2c接口呢

楼主(2019-10-09):
情况如下:
     目前有模拟从机设备,现在要和主机进行通行,在pin锁定时,发现引出的SCL SDA  fpga主板上没有这个接口,
现在要把gpio变I2C接口,挂在主线上通信,怎么操作呢?

大神,有资料吗?

网友:
主机和从机用什么连接的?

网友A:
FPGA 定义i2c管脚:

SDA = SDA_OE ? 1‘bZ :SDA_out;
SCL  = SCL_OE ? 1’bZ  :SCL_out;
sda_in = SDA;
scl_in  =SCL;

外面pin SDA和SCL加上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GA 定义i2c管脚:

SDA = SDA_OE ? 1‘bZ :SDA_out;

这样就可以了吗,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GA 定义i2c管脚:

SDA = SDA_OE ? 1‘bZ :SDA_out;

大神,还有个问题哦,fpga开发板硬件都是固定好的,我怎么给那两个要设为SCL\SDA 的GPIO给拉高呢?在rtl coding里面拉高?

网友:
模拟I2C一般要自己写通信代码,参考I2C时钟逻辑,再加个应用层接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还有个问题哦,fpga开发板硬件都是固定好的,我怎么给那两个要设为SCL\SDA 的GPIO给拉高呢?在rtl  ...

飞线焊接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还有个问题哦,fpga开发板硬件都是固定好的,我怎么给那两个要设为SCL\SDA 的GPIO给拉高呢?在rtl  ...

如果是1对1连接,FPGA内部的上拉电阻应该也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