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RC CALIBREVIEW 后仿真求助!

楼主(2019-10-09):
XRC CALIBREVIEW 后仿真求助大牛,

说明:提取R ; R+C 这两种格式没问题,但提取C+CC ; R+C+CC这两个格式就出错,错误如图。

求助大牛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往哪个方向去查,谢谢!

楼主:
顶下~,期待大牛指点

网友A:
提示了netWidth跟terminalWidth不匹配,可以把XRC rule里的相关rule注释掉,或者修正layo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了netWidth跟terminalWidth不匹配,可以把XRC rule里的相关rule注释掉,或者修正layout ...

大牛请教下 LVS是笑脸,为啥还有netWidth跟terminalWidth不匹配,layout该怎么修改呢?  terminalWidth 怎么理解呢? 谢谢!

网友B(2022-05-02):
引用 楼主:
大牛请教下 LVS是笑脸,为啥还有netWidth跟terminalWidth不匹配,layout该怎么修改呢?  terminalWidth  ...

也遇见这个问题了,请问lz当时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2022-06-25):
引用 网友B:
也遇见这个问题了,请问lz当时是怎么解决的?

EDA版本升级了下,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EDA版本升级了下,解决了

谢谢,是升级的calibre的版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是升级的calibre的版本吗?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