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dblayersize返回的是points of list么?

楼主(2019-10-09):
想请教一下,利用rodcreatepolygon创建了一个layer为M1的五边形
现在利用layerM2与创建的M1中心对称,并且可以设置两层间的间距(一个五边形内含另一个五边形,并且可以设置间距),该使用什么函数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随后我想单纯的查看dbLayersize是不是可行,给出以下代码
运行没有问题,但是我list(pt) 返回是nil。。。 ...

dbLayerSize是直接生成目标层次,返回目标层次的dbid list;
aa=rodCreate**这个返回的是rodid,dbLayerSize里面要求提供的dbid,参数类型不同,当然无法得出你要得结果;
SKILL是顺序执行,pt=*** list(aa)**这行在aa=**前面,由于你没有将aa设置为局部变量,第一次程序会报错,第二次可能得到不是你想要的结果;
最后,算了,不说了

楼主:
您好,我看这个会返回points of list,应该可以直接运用到 rodcreatepolygon中的 ?pts中吧。

楼主:
有没有高人指点一下,代码给出
提示warning:*WARNING* rodCreatePolygon: ?pts argument must be a list of at least 3 non-coincident, non-
                      colinear points - nil
                     *WARNING* rodCreatePolygon: command fail

pcDefinePCell(
list( ddGetObj( "Pcell_test_DYK" ) "cv" "layout" ) ; end of list for first argument

(
    ( layer1 string "Bottom_Moly")
    ( space  int 2)
    ( ptList list(0:0 60:0 60:60 0:60))

) ; end of pcell parameters

  let(
        (aa) ; no local variables in this example

;local value Defined

ptLists = dbLayerSize( pcCellView '("Outie" "drawing") list(aa) space )

tmpPts1 = copy( car(ptLists~>points) )

;************************************************
aa = rodCreatePolygon(
                      ?name    "layer_Ori"
                      ?cvId     pcCellView
                      ?layer    layer1
                      ?pts      ptList
                 )

rodCreatePolygon(
                      ?name    "layer_Or1"
                      ?cvId     pcCellView
                      ?layer    "Outie"
                      ?pts      tmpPts1
                 )

     ) ; end of body_of_code let
) ; end of pcDefinePCell

楼主:
随后我想单纯的查看dbLayersize是不是可行,给出以下代码
运行没有问题,但是我list(pt) 返回是nil。。。

pcDefinePCell(
list( ddGetObj( "Pcell_test_DYK" ) "cv" "layout" ) ; end of list for first argument

(
    ( layer1 string "Bottom_Moly")
    ( space  int 2)
    ( ptList list(0:0 60:0 60:60 0:60))

) ; end of pcell parameters

  let(
        () ; no local variables in this example

;local value Defined

pt = dbLayerSize( pcCellView '("ML1" "drawing") list( aa ) space )

;************************************************
aa = rodCreatePolygon(
                      ?name    "layer_Ori"
                      ?cvId     pcCellView
                      ?layer    layer1
                      ?pts      ptList

                )

     ) ; end of body_of_code let
) ; end of pcDefinePCell

网友A:
pcDefinePCell(
list( ddGetObj( "Pcell_test_DYK" ) "cv" "layout" ) ; end of list for first argument

(
    ( layer1 string "Bottom_Moly")
    ( space  int 2)
    ( ptList list(0:0 60:0 60:60 0:60))

) ; end of pcell parameters

  let(
        (aa) ; no local variables in this example

;local value Defined

;************************************************
rodCreatePolygon(
                      ?name    "layer_Ori"
                      ?cvId     pcCellView
                      ?layer    layer1
                      ?pts      ptList

                )aa=rodGetObj("layer_Ori")~>dbId
dbLayerSize( pcCellView '("ML1" "drawing") list( aa ) space )
     ) ; end of body_of_code let
) ; end of pcDefinePCell
帮你改了下,再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dbLayerSize是直接生成目标层次,返回目标层次的dbid list;
aa=rodCreate**这个返回的是rodid,dbLayerS ...

谢谢您的指点:定义局部变量后
1.我需要将dbcreate***替换rodcreate***
2.然后执行再执行dblayer***获取dbid point

3.将获取的dbid point代入dbcreate***生成新的图形

是这样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DefinePCell(
list( ddGetObj( "Pcell_test_DYK" ) "cv" "layout" ) ; end of list for first argument

哇 谢谢您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