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寄存器模型前门read操作,读到的value数据宽度怎么改变?

楼主(2019-10-09):
寄存器模型的前门read操作时,经过axi4的总线读取dma相应寄存器的数据,但是dma里只能从首地址一次读128位数据(即四个寄存器),然后我通过bus_driver和adapter后,传到value之后,就变成了32位了。 想问一下怎么把这128位完整传过来,要改哪里呢?

楼主:
大神知道知道吧

网友(2019-11-20):
这个得看你怎么传的吧?

网友:
找找位宽设置,默认应该是32位的,不过这样也会有问题,因为相当于同时操作4个寄存器。
应该写一个东西,把128位的位宽,转成4个transaction,这样就好了。
没具体看,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