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减小大尺寸MOS源漏信号通过寄生电容对栅级的耦合影响(大电流模拟开关)

楼主(2019-10-09):
最近再做一个模拟开关,因为要流过最大300mA的电流,所以开关管的尺寸很大,因此在信号经过时,会被Cgs,Cgd耦合到栅级,栅级因此波动,现在想要把这个减小,请问有什么办法?那两个本来应该是正常的方波信号,因为流入的是正弦波,结果现在变成了这样。

网友:
示意图将有助于讨论。
您的栅极需要由低阻抗驱动器驱动。

网友(2023-09-13):
最后怎么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