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方带隙基准出了点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9-10-10):
这个是后仿的波形,前面输出电压是对的,后面为什么降下去了??哪里出了问题呢

网友A:
是被负载拉下去的,查查REF上接了什么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被负载拉下去的,查查REF上接了什么负载。

这个电压直接接到了运放的输入,被负载拉下去是因为负载变大了吗

网友A:
如果是接到MOS G极,是没有电流的,不会被拉下去。应该是有其他阻性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接到MOS G极,是没有电流的,不会被拉下去。应该是有其他阻性负载。 ...

我就是直接接到了栅极,然后还加了一个接地的负载电容,其他就没了,可能是因为寄生电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