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模混合电路电源PAD问题

楼主(2019-10-10):
数字电路+模拟电路LVS都顺利通过;之后开始加PAD,PAD每个单元的lvs均通过,但是加上数字部分PAD后,lvs一直通过不了;报错是50个连线错误,50个实例错误,求教删除数字PAD后,LVS是可以通过的,不知道问题在哪儿

****************************************************** ****************************************************** **********
                                      LVS参数
************************************** ****************************************************** **********************

o LVS设置:

   // LVS组件类型属性
   // LVS组件子类型属性
   // LVS引脚名称属性
   LVS电源名称“ VDDA” “ VDD”
   LVS地名“ VSSA”“ VSS”
   LVS单元电源没有
   LVS识别所有门
   LVS忽略PORTS NO
   LVS检查端口名称NO
   LVS忽略TRIVIAL NAMED PORTS NO
   LVS BUILTIN器件的引脚插拔是
   LVS全部Capacitor引脚交换是
   LVS DISCARD引脚不仅设备无
   LVS软基质的引脚无
   LVS INJECT LOGIC是
   LVS EXPAND均衡的电池单元是
   LVS FLATTEN INSIDE CELL否
   LVS扩展种子促销没有
   LVS保留参数化的细胞没有
   LVS全局端口是
   LVS反向WL否
   LVS SPICE PREFER PINS YES
   LVS SPICE斜杠SPACE YES
   LVS SPICE ALLOW浮动销YES
   // LVS SPICE ALLOW内联参数
   LVS SPICE ALLOW无引号字符串NO
   LVS SPICE有条件LDD NO
   LVS SPICE剔除PRIMITIVE子电路NO
   LVS SPICE暗示MOS AREA NO
   // LVS SPICE倍增器名称
   LVS SPICE
   覆盖全球否LVS SPICE重新定义参数没有LVS SPICE重复的
   设备没有
   LVS SPICE标度X参数没有
   LVS SPICE STRICT WL否
   // LVS SPICE OPTION
   LVS严格亚型NO
   LVS EXACT亚型NO
   布局情况下,没有
   案源NO
   LVS对比情况下,没有
   LVS DOWNCASE设备无
   LVS报告最多50
   LVS PROPERTY分辨率最大65536个
   // LVS SIGNATURE最大
   // LVS FILTER未使用OPTION
   // LVS报告选项
   LVS报告单位是
   // // LVS非用户名端口
   // // LVS非用户名网
   // // LVS非用户名实例

   //降低

   LVS减少系列MOS否
   LVS REDUCE PARALLEL MOS YES
   LVS REDUCE SEMI SERIES MOS NO
   LVS REDUCE SPLIT GATE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BIPOLAR YES
   LVS减小串联电容器YES
   LVS REDUCE并联电容器YES
   LVS减小串联电阻器YES
   LVS REDUCE并联电阻YES
   LVS REDUCE并联二极管YES
   LVS REDUCTION PRIORITY PARALLEL

   LVS短等价节点编号

   //跟踪属性

   跟踪属性mn(nd)ll 2
   跟踪属性mn(nd)ww 2
   跟踪属性m(y1)ll 2
   跟踪属性m(y1)ww 2
   跟踪属性mn(n)ll 2
   跟踪属性mn(n)ww 2
   跟踪属性m(y2)ll 2
   跟踪属性m(y2)ww 2
   跟踪属性mp(pd)ll 2
   跟踪属性mp(pd)ww 2
   跟踪属性mp(p)ll 2
   跟踪属性mp(p)ww 2
   跟踪属性q(pnp10)aa 0
   跟踪属性q(pnp5)aa 0
   跟踪属性d(dp)aa 1
   跟踪属性d(dw)aa 1
   跟踪属性d( dn)aa 1
   跟踪属性r(m3)rr 0
   跟踪属性r(ni)rr 2
   跟踪属性r(m1)rr 0
   跟踪属性r(pi)rr 0
   跟踪属性r(pr)rr 0
   跟踪属性r(m2) rr 0
   跟踪属性r(m4)rr 0
   跟踪属性r(pl)rr 0
   跟踪属性r(wo)rr 1
   跟踪属性c(pc)cc 1

                   细胞比较结果(最高水平)

                  ########## ############
                   ####
                    ###不正确
                   ####
                  #######################

  错误:不同网的数量(请参见下文)。
  错误:实例数量不同(请参见下文)。
  错误:连接错误。
  错误:属性错误。
  警告:不平衡的粉碎的mosfet被匹配。
  警告:歧义点被发现并被任意解决。

-------------------------------------------------- -------------------------------------------------- ----------

对象的初始数量
--------------------------

                布局源组件类型
                ------ ------ --------------
端口:54 54

网络:6891 6709 *

实例:476476 M(4针)
                  8861 7469 * MN(4针)
                  9897 7775 * MP (4针)
                    20 20 Q(3针)
                   266 85 * C(2针)
                   376202 * R(2针)807699
                   * D(2针)
                ------ ------
仪器总数:20703 16726

转换后的对象数
---- -----------------------------------

                布局源组件类型
                ------ ----- ---------------
端口:54 54

网络:4984 4976 *

实例:36 35 * M(4针)
                  1583 1583 MN(4针)
                  1663 1663 MP(4针)
                     2 2 Q(3针)
                    81 81 C(2针)
                   168 168 R(2针)
                    77 77 D(2针)
                    92 92 SPDW_2_1(4针)
                     6 6 SPDW_2_1_1(5针)
                     2 2 SPDW_2_2(5针)
                     1 1 SPDW_3_1(5针)
                     1 1 SPDW_3_2(6针)
                     8 8 SPUP_2_1(4针)
                     4 4 SPUP_2_1_1(5针)
                    77 77 SPUP_2_2(5针)
                    10 10 SPUP_2_2_2(7针)
                     4 4 SPUP_3_1(5针)
                     3 3 SPUP_3_2(6针)
                     1 1 SPUP_3_3(7针)
                     2 2 SM2(4针)
                    25 25 SMN2(4针)
                    15 15 SMP2(4针)
                     3 0 * _invb(6针)
                  2371 2367 * _invv(4针)
                    90 92 * _invx2v(4针)
                     6 7 * _invx3v(4针)
                    56 56 _mx2v(6针)
                   765765 _nand2v(5针)
                    19 19 _nand3v(6针)
                    18 18 _nand4v(7针)
                    47 47 _nor2v(5针)
                     3 3 _nor3v(6针)
                     1 1 _nor4v(7针)
                    58 58 _pdw2v(4针)
                     8 8 _pdw3v(5针)
                     2 2 _pmp2b(5针)
                    63 63 _pup2v(4针)
                    15 15 _pup3v(5针)
                   221221 _smn2v(4针)
                     9 9 _smn3v(5针)
                   125125 _smp2v(4针)
                     3 3 _sup3v(5针)
                   170170 _tgmb(7针)
                     1 1 _xr2v(5针)
                ------ ------
总Inst: 7915 7910

       * =布局中的对象数量与源中的对象数量不同。

****************************************************** ****************************************************** **********不正确的
                                 对象
****************************************** ****************************************************** **********************

传奇:
-------

  ne =命名错误(在源
        电路中找到相同的布局名称,但否则匹配对象)。

****************************************************** ****************************************************** **********
                                   不正确NETS

盘#布局名称源名称
******************************** ****************************************************** ****************************

  1 Net VSS VSS
       ------------------ -------- --------------------------

       (_invv):sup2 **缺少连接**
         X14 / X2 / M10(981.100,540.325):b
         X14 / X2 / M10(981.100,540.325):d

       (_invb):sup2 **缺少连接** **
         X8 / X52 / X15 / X48 / M0(1130.225,256.575): d

       (_invb):sup2 **缺少连接**
         X8 / X49 / X15 / X48 / M0(730.225,256.575):d

       (_invb):sup2 **缺少连接**
         X8 / X47 / X15 / X48 / M0(530.225 ,256.575):d

       (_invv):sup2 **缺少连接**
         X14 / X2 / M11(982.250,539.175):b
         X14 / X2 / M11(982.250,539.175):s

       (_invv):sup2 **缺少连接**
         X14 / X0 / X39 / M2(857.850,489.525):b
         X14 / X0 / X39 / M2(857.850,489.525):s

       (_invv):sup2 **缺少连接**
         X14 / X0 / X43 / M4(1028.300,490.175):b
         X14 / X0 / X43 / M4(1028.300,490.175):d

       X8 / M1(1643.075,233.300):s **缺少连接**
       X8 / M1(1643.075, 233.300):g **缺少连接**

       **缺少连接**(_invx2v):sup2
                                                                   XI184 / Xuut1 / Xscl_clk1_reg / M17:b
                                                                   XI184 / Xuut1 / Xscl_clk1_reg / M17:s
                                                                   XI162 / MM26:b
                                                                   XI162 / MM26:s

       **缺少连接**(_invx2v):sup2
                                                                   XI184 / Xuut2 / Xs_to_p_out_reg [0] / M15:b
                                                                   XI184 / Xuut2 / Xs_to_p_ / M15:s
                                                                   XI163 / MM26:b
                                                                   XI163 / MM26:s

       **缺少的连接**(_invx3v):SUP2
                                                                   XI184 / Xclk__L1_I0 / M3:乙
                                                                   XI184 / Xclk__L1_I0 / M3:■
                                                                   XI184 / Xclk__L1_I0 / M1:乙
                                                                   XI184 / Xclk__L1_I0 / M1:■
                                                                   XI153 / MM26:乙
                                                                   XI153 / MM26:■

       * *缺少连接** XI168 <0> / MM15:b
       **缺少连接** XI168 <0> / MM14:b
       **缺少连接** XI168 <0> / MM24:b
       **缺少连接** XI168 <0> / MM19:b
       **缺少连接** XI168 < 0> / MM25:b
       **缺少连接** XI168 <0> / MM31:b
       **缺少连接** XI168 <0> / MM125:b
       **缺少连接** XI168 <0> / MM124:b
       **缺少连接** XI168 <0> / MM121:b
       **缺少连接** XI168 <0> / MM120:b
       **缺少连接** XI168 <0> / MM113:b
       **缺少连接** XI168 <1> / MM15:b
       **缺少连接** XI168 <1> / MM14:b
       **缺少连接** XI168 < 1> / MM24:b
       **缺少连接** XI168 <1> / MM19:b
       **缺少连接** XI168 <1> / MM25:b
       **缺少连接** XI168 <1> / MM31:b
       **缺少连接** XI168 <1> / MM125:b
       **缺少连接** XI168 <1> / MM124:b
       **缺少连接** XI168 <1> / MM121:b
       **缺少连接** XI168 <1> / MM120:b
       **缺少连接** XI168 <1> / MM113:b
       **缺少连接** XI168 < 2> / MM15:b
       **缺少连接** XI168 <2> / MM14:b
       **缺少连接** XI168 <2> / MM24:b
       **缺少连接** XI168 <2> / MM19:b
       **缺少连接** XI168 <2> / MM25:b
       **缺少连接** XI168 <2> / MM31:b
       **缺少连接** XI168 <2> / MM125:b
       **缺少连接** XI168 <2> / MM124:b
       **缺少连接** XI168 <2> / MM121:b
       **缺少连接** XI168 < 2> / MM120:b
       **缺少连接** XI168 <2> / MM113:b
       **缺少连接** XI168 <3> / MM15:b
       **缺少连接** XI168 <3> / MM14:b
       **缺少连接** XI168 <3> / MM24:b
       **缺少连接** XI168 <3> / MM19:b
       **缺少连接** XI168 <3> / MM25:b

------------------------------------ -------------------------------------------------- ------------------------

  2净VSSA VSSA
       ---------------------- ---- --------------------------

       X20 / X0 / X19 / M0(2361.075,682.650):b **缺少连接**
       X20 / X0 / X15 / X99 / M0(2353.625,666.650):b **缺少连接**
       X20 / X0 / X15 / X98 / M0(2358.625,664.550):b **缺少连接**
       X20 / X0 / X15 / X97 / M0(2358.625,656.000):b **缺少连接**
       X20 / X0 / X15 / X86 / M0(2358.625,649.475):b **缺少连接**
       X20 / X0 / X15 / X53 / M0(2358.625,661.325):b **缺少连接**
       X20 / X0 / X15 / X52 / M0(2358.625,652.775):b **缺少连接**
       X20 / X0 / X15 / X51 / M0(2358.625,648.125):b **缺少连接**
       X20 / X0 / X15 / X49 / M0(2357.375, 624.000):b **缺少连接**
       X20 / X0 / X15 / M2(2358.625,658.100):b **缺少连接**
       X20 / X0 / X15 / M0(2351.625,631.975):b **缺少连接**
       X19 / X0 / X19 / M0(2361.075,582.650):b **缺少连接**
       X19 / X0 / X15 / X99 / M0(2353.625,566.650):b **缺少连接**
       X19 / X0 / X15 / X98 / M0(2358.625,564.550):b **缺少连接**
       X19 / X0 / X15 / X97 / M0(2358.625,556.000):b **缺少连接**
       X19 / X0 / X15 / X86 / M0(2358.625,549.475):b **缺少连接**
       X19 / X0 / X15 / X53 / M0(2358.625, 561.325):b **缺少连接**
       X19 / X0 / X15 / X52 / M0(2358.625,552.775):b **缺少连接**
       X19 / X0 / X15 / X51 / M0(2358.625,548.125):b **缺少连接**
       X19 / X0 / X15 / X49 / M0(2357.375,524.000):b **缺少连接**
       X19 / X0 / X15 / M2(2358.625,558.100):b **缺少连接**
       X19 / X0 / X15 / M0(2351.625,531.975):b **缺少连接**
       X18 / X4 / X19 / M0(2361.075, 482.650):b **缺少连接**
       X18 / X4 / X15 / X99 / M0(2353.625,466.650):b **缺少连接**
       X18 / X4 / X15 / X98 / M0(2358.625,464.550):b **缺少连接**
       X18 / X4 / X15 / X97 / M0(2358.625,456.000):b **缺少连接**
       X18 / X4 / X15 / X86 / M0(2358.625,449.475):b **缺少连接**
       X18 / X4 / X15 / X53 / M0(2358.625,461.325):b **缺少连接**
       X18 / X4 / X15 / X52 / M0(2358.625,452.775):b **缺少连接**
       X18 / X4 / X15 / X51 / M0(2358.625,448.125):b **缺少连接**
       X18 / X4 / X15 / X49 / M0(2357.375,424.000):b **缺少连接**
       X18 / X4 / X15 / M2(2358.625,458.100):b **缺少连接**
       X18 / X4 / X15 / M0(2351.625,431.975):b **缺少连接**
       X18 / X3 / X19 / M0(2361.075,382.650):b **缺少连接**
       X18 / X3 / X15 / X99 / M0(2353.625,366.650):b **缺少连接**
       X18 / X3 / X15 / X98 / M0(2358.625,364.550):b **缺少连接**
       X18 / X3 / X15 / X97 / M0(2358.625,356.000):b **缺少连接**
       X18 / X3 / X15 / X86 / M0(2358.625,349.475):b **缺少连接**
       X18 / X3 / X15 / X53 / M0(2358.625,361.325):b **缺少连接**
       X18 / X3 / X15 / X52 / M0(2358.625,352.775):b **缺少连接**
       X18 / X3 / X15 / X51 / M0(2358.625, 348.125):b **缺少连接**
       X18 / X3 / X15 / X49 / M0(2357.375,324.000):b **缺少连接**
       X18 / X3 / X15 / M2(2358.625,358.100):b **缺少连接**
       X18 / X3 / X15 / M0(2351.625,331.975):b **缺少连接**
       X8 / X55 / X58 / M0(779.275,249.050):b **缺少连接**
       X8 / X55 / X47 / M0(791.000,246.925):b **缺少连接**
       X8 / X55 / X38 / M0(801.000, 250.650):b **缺少连接**
       X8 / X55 / D33(847.325,248.450):pos **缺少连接**
       X8 / X55 / M1(825.925,246.925):b **缺少连接**
       X8 / X55 / M0(819.300,247.975):b **缺少连接**

------------------------------------ -------------------------------------------------- ------------------------

  3 Net X8 / X47 / X15 / 34 XI160 / NET_4
       -------------------------- ------------------------ -

       (_invx2b):在**缺少连接**
         X8 / X47 / X15 / X72 / M0(499.475,257.100):g
         X8 / X47 / X15 / M15(501.725,231.475):g

       **缺少连接**( _invx2v):在
                                                                   XI160 / MM6:g中
                                                                   XI160 / MM7:g

------------------------------------ -------------------------------------------------- ------------------------

  4网X8 / X47 / X15 / 36 XI160 / NET_8
       -------------------------- ------------------------ -

       (_invb):in **缺少连接**
         X8 / X47 / X15 / X88 / M0(506.750,257.475):g
         X8 / X47 / X15 / M20(504.900,231.475):g

       **缺少连接**( _invv):在
                                                                   XI160 / MM11:g中
                                                                   XI160 / MM10:g

------------------------------------ -------------------------------------------------- ------------------------

  5网X8 / X47 / X15 / 35 XI160 / NET_30
       -------------------------- ------------------------ -

       (_invb):输出**缺少连接**
         X8 / X47 / X15 / X73 / M0(502.700,258.500):d
         X8 / X47 / X15 / M17(502.700,264.425):d

       **缺少连接**( _invv):出
                                                                   XI160 / MM54:d

网友A:
数模混合的top网标,是你自己做的吗?感觉网标没做对,数字网标的pin和模拟的pin往往顺序不一样,你在看看。如果是电路做的,你问他做对没有

网友B:
为什么你们的结果有中文,看的一点都不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模混合的top网标,是你自己做的吗?感觉网标没做对,数字网标的pin和模拟的pin往往顺序不一样,你在看看 ...

感觉不像PIN顺序的问题,因为删除数字pad,直接在net上打PiN,lvs是没错的;pin是网表自动生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你们的结果有中文,看的一点都不习惯

这是复制到浏览器自动翻译的,不是结果这么显示的

网友C:
检查一下那些sub电位认不到的mos是发生了什么情况

网友D:
在你导出的TOP网表中,找到数字部分的pin信息,将其把数字生成的网表的PIN信息替换了,并将TOP中的数字cell注销掉,这样试试

网友:
区分大小写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你导出的TOP网表中,找到数字部分的pin信息,将其把数字生成的网表的PIN信息替换了,并将TOP中的数字cell ...

这一步已经做过了,模拟和数字的连接是没问题的,去掉数字pad,整体版图是ok的;怀疑可能是vss和vssa如何连接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下那些sub电位认不到的mos是发生了什么情况

那些都是数字pad

网友E:
模拟地和数字地是连在一起的吗?如果没有连在一起,需要分别加 psub2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模拟地和数字地是连在一起的吗?如果没有连在一起,需要分别加 psub2

这个解决了,之前我是每个数字pad加了psub2,但是数字pad整体没加psub2;现在整体加了psub2;那个问题没了
多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