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怎么进行蒙特卡洛仿真?

楼主(2019-10-10):
   以前进行ADC的一个PVT角的仿真,通过仿真的瞬态数据,导出来在matlab里计算得到的ENOB。现在要执行器件失配mismatch的MC仿真,要怎么进行,才能得到ADC的ENOB在MC情况下的正态分布呢?有相关经验的大佬吗?应该如何操作呢?

楼主:
顶,求做过的大佬告知

网友(2021-03-11):
蒙特卡洛仿真得到多组数据;将多组数据设置采样时刻和采样间隔保存成文件;将数据文件从cadence导出到电脑上;在Excel表格里面处理,每组数据一列;matlab代码修改,加for循环语句,每列数据处理一次,每次得到的数据保存下来,直到所有数据都处理好;histfit语句进行正态分布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