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会做dsm的大佬们,求提点,看看下面的设计流程对不对,3阶1bit

楼主(2019-10-10):
dsm的设计步骤:
————————————————————————本科教材数字信号处理的内容————————————————————————
滤波器分为IIR和FIR,dsm属于IIR滤波器中的高通数字滤波器;
设计数字滤波器的方法:用脉冲响应不变法或者双线性法转到模拟滤波器再转回数字滤波器。脉冲响应不变法不能设计高通滤波器,所以设计dsm需要用双线性法。

设计步骤是:
1、把high pass digital filter指标通过双线性法变为high pass analog filter的指标
2、high pass analog filter的指标变为low pass analog filter的指标;
3、确定low pass analog filter的传递函数;
4、确定high pass analog filter的传递函数;
5、通过双线性法确定high pass digital filter的传递函数。
————————————————————————本科教材数字信号处理的内容————————————————————————

如果是有零点的滤波器,数字信号处理这本书就不够用了。滤波器的书太多了,dsm属于数字滤波器的入门级吧,不需要太深入吧?求大佬们推荐几本最适合dsm的。

(稳定性分析好像要用到自动控制原理的状态空间分析,我就先不管稳定性了。。。。)

F5:以上提到的数字滤波器指的是ds调制器环路,高通的,不是后面的低通数字滤波器。

网友:
dsm全称是啥?

网友A:
你这是要干嘛?  先说你的目的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要干嘛?  先说你的目的是啥

做完了1个3阶1bit的sdadc。环路参数是领导定的,我要悄悄把这个sdadc吃了,我要学会自己定参数,顺便把后级的数字滤波器吃了。
求大佬帮一把

网友B:
DSM咋只看到后面的滤波器,没看到前面的调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DSM咋只看到后面的滤波器,没看到前面的调制器。。。

以上提到的数字滤波器指的是ds调制器环路,高通的,不是后面的低通数字滤波器。

网友:
建议去看下《delta-sigma data converter》这书,上面有详细的设计步骤。

网友C:
建议看下《delta-sigma data converter》这本书,上面有设计步骤。如果不想手动算,可以学习下dstoolbox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看下《delta-sigma data converter》这本书,上面有设计步骤。如果不想手动算,可以学习下dstoolbox ...

不够吧,教材普遍缺少定环路参数这一步。我觉得dsm本身是一个高通的数字滤波器,可以用数字滤波器的设计流程,巴特沃兹,切比雪夫这些。

这3本我都看过,缺少环路设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够吧,教材普遍缺少定环路参数这一步。我觉得dsm本身是一个高通的数字滤波器,可以用数字滤波器的设计流 ...

第二本书基本上手把手教了。你还是没懂吗?

系数不就是跟滤波器类型有关吗?

再说了, schirier 的toolbox, 有按要求吐系数的功能。

网友:
Delta-Sigma Data Converters: Theory, Design, Simulation有讲。对了understanding中也有提到

网友C:
understanding书中有讲,再仔细翻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本书基本上手把手教了。你还是没懂吗?

系数不就是跟滤波器类型有关吗?

我可能看漏了,我再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understanding书中有讲,再仔细翻翻

好,再仔细翻翻

网友:
simulink找个经典的模型仿真下,看书上的方法调下系数,一般就能出结果了。。。
电路实现是另一回事,没见过LZ说的这些滤波器的方法,或许DSM里的环路太简单,亥用不到这些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