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 port 问题

楼主(2019-10-10):
楼主正在写一个ahb2apb 桥,其中顶层的port list,要有最大32组的apb slave端口,
现要求硬件可以配置slave 的个数, 楼主使用define 的方式,定义每一个slave 的port list
但发现需要定义32 个define 才行,代码写起来特别乱
请教各位,这种情况有什么好的方法来定义端口

网友A:
parameter写个二维数组不就行了?

楼主:
我的写法如下:但感觉 定义这么多define 太麻烦了
`ifdef SLAVE00
       input        [APB_DATA_WIDTH-1:0]    ps00_prdata,
       input                                ps00_pready,
       input                                ps00_pslverr,
       output logic                         ps00_psel,
`endif
`ifdef SLAVE01
       input        [APB_DATA_WIDTH-1:0]    ps01_prdata,
       input                                ps01_pready,
       input                                ps01_pslverr,
       output logic                         ps01_psel,
`endif
`ifdef SLAVE02

       input        [APB_DATA_WIDTH-1:0]    ps02_prdata,
       input                                ps02_pready,
       input                                ps02_pslverr,
       output logic                         ps02_psel,
`endif
`ifdef SLAVE03

       input        [APB_DATA_WIDTH-1:0]    ps03_prdata,
       input                                ps03_pready,
       input                                ps03_pslverr,
       output logic                         ps03_psel,
`endif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rameter写个二维数组不就行了?

我明白您说的parameter 的数组, 但不明白您怎么用这个parameter 简化的设计,能否举个例子

网友B:
verilog没那么智能,在用宏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B:
verilog没那么智能,在用宏替代~

您说的用宏代替,和我写的有区别吗, 我那种写法感觉太反锁了,代码可读性非常差

网友A:
module xxxx
#(
parameter SLV_NUM = 3
) (

       input        [APB_DATA_WIDTH-1:0]    prdata[0:SLV_NUM-1],
       input                               pready[0:SLV_NUM-1],
       input                                pslverr[0:SLV_NUM-1],
       output logic                         psel[0:SLV_NUM-1],

网友:
我见过的设计,基本就是你这种写的,ifdef或者宏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ule xxxx
#(
parameter SLV_NUM = 3

您这种写法,看起来是简洁多了,但是我有个疑问, 您上层例化的时候,要用generate ?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这种写法,看起来是简洁多了,但是我有个疑问, 您上层例化的时候,要用generate ?
...

例化数量是参数的化,就得用generate

网友(2020-05-19):
用数组写显而易见是有问题的,会把代码搞得很复杂,难以阅读,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宏来区分呀;

网友C:
我觉得,不需要定义32个数组吧?APB总线,本来就是共享总线,在同一时间内,只有一个slave端口与AHB通信,也就是说paddr[31:0],pwdata[31:0],prdata[31:0],等都是分时复用的,只有psel 这个片选信号是32个就OK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不需要定义32个数组吧?APB总线,本来就是共享总线,在同一时间内,只有一个slave端口与AHB通信, ...

pwdata。 paddr 这些当然是一组了, prdata presp,这些要32 组啊,每个slave 连接一组, psel 也要连接给32 个slave , 每个slave 要用一个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pwdata。 paddr 这些当然是一组了, prdata presp,这些要32 组啊,每个slave 连接一组, psel 也要连接给 ...

那你说的通过“硬件配置slave"端口的个数,是什么意思 ?如果是软件来配置slave端口数,那就直接按最大值32来设计,需要分别开来直接定义成psel_array[31:0]……,
如果是参数化ahb2apb模块的话,直接在上一层进行参数传递就好了,不知道你纠结啥?比如:

上一层中可以通过inst例化时,进行SLAVE_NUM的参数传递;
或者上一层通过defparam xxx.ahb2apb.SLAVE_NUM= 16进行重新定义就行了。
module ahb2apb #(parameter SLAVE_NUM= 32)
(
    output  [SLAVE_NUM-1:0]  psel_array;
    input  [SLAVE_NUM-1:0]  pready_array;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说的通过“硬件配置slave"端口的个数,是什么意思 ?如果是软件来配置slave端口数,那就直接按最大值3 ...

用parameter 的方式传参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