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do输出esd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9-10-10):
  请教各位大牛!
  ldo的输出不对外,也就是不封出去,输出带的都是core管,ldo输出和地之间要加clamp吗,好像不需要加,但是不知道怎么解释,请教大牛!

网友A:
ESD是静电保护电路,一般只有封装出来的pin才会考虑,你这个LDO没有封装输出,应该不需要ESD的。但是你说的clamp,不知道啥意思?做一个弱一点的保护也没啥问题

网友B:
可以不加,有面积加也不是坏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不加,有面积加也不是坏事

怎么解释呢,如果对IO电源对地打正,core管会怎样??? 那是不是core管上叠个io管都不要考虑es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D是静电保护电路,一般只有封装出来的pin才会考虑,你这个LDO没有封装输出,应该不需要ESD的。但是你说的 ...

怎么解释呢,如果对IO电源对地打正,core管会怎样???上面的powermos和core串联在电源与地的通路上了 那是不是core管上叠个io管都不要考虑esd了??? clamp电平钳位

楼主:
大牛求解释啊

网友C:
不接出去当然不需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接出去当然不需要了

还请大牛解释一下,假如对ldo供电打正,ldo输出挂的core管如何响应,core管不承压吗,ldo的powermos和core管是从电源到地串联的

网友A:
你根本没明白ESD的含义吧。
电源对地的ESD就是泄放电源对地的电流的

网友:
对外输出才需要加,外界环境才有大的静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根本没明白ESD的含义吧。
电源对地的ESD就是泄放电源对地的电流的

电源到地泄放要ESD管触发才能走ESD管放电,在VDD上升过程中,ESD还未触发前,ldo的power mos 下面的core管会承压吗,会使core管先发生击穿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到地泄放要ESD管触发才能走ESD管放电,在VDD上升过程中,ESD还未触发前,ldo的power mos 下面的core ...

那你仿真一下你的LDO输出电压随电源电压的关系不就知道了。你完全可以做一个使能信号控制啊。

楼主:
先感谢大家的回答,我知道不对外不加clamp,
我是个菜鸟,但是请大家看清楚我的问题,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仿真一下你的LDO输出电压随电源电压的关系不就知道了。你完全可以做一个使能信号控制啊。

...

打esd的时候,谁知道里面电路的使能是什么状态

网友:
ESD就是一瞬间的事情。
一般情况下,对于合理的设计,那个瞬间你的时能信号不会时能。否则我只能说你设计不合理。
面积允许的情况下,加一个弱的ESD保护结构也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源到地泄放要ESD管触发才能走ESD管放电,在VDD上升过程中,ESD还未触发前,ldo的power mos 下面的core ...

你说的是core device会超压问题吧?担心超压就在V33(ibias)上电时给个en信号,把ldo out拉下来就好了。V33上电完成后再开en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是core device会超压问题吧?担心超压就在V33(ibias)上电时给个en信号,把ldo out拉下来就好了。V3 ...

我说的esd 电源对地打正的时候,这个时候en状态没人知道

网友:
应该不需要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