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 SDI 这种识别层的用法

楼主(2019-10-10):
TSMC叫SDI,是为了ESD.DRC而生的识别层。
TSMC文件里的意思是要包裹连接到pad的所有ESD有关的MOS和OD,包括IO和Power clamp,但field PO和guard ring不需要。

我就弄不清的是:
1.这个pad是指所有pad,还是除去电源和地之外的pad?有外接电容的LDO的输出pad算哪边??
2.与pad相连的非ESD的MOS需要被包裹吗?比如Tx,Rx有一些MOS与pad相连,但不属于ESD保护电路。

恳请懂这个的大神指点迷津。

楼主:
没人用过???

网友(2020-06-23):
同问,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21-01-27):
刚接触,同样不会,等一个大佬

网友(2021-05-19):
楼主有答案了吗,同问

楼主(2021-12-31):
目前来看:
1.是所有pad,包括I/O pad以及电源&GND pad,有外接电容的LDO的输出pad算电源pad。
2.与pad相连的非ESD的MOS不需要被覆盖。需要覆盖的比如,power clamp中的大nMOS或者大pMOS。以往的经验只要drain直接连到了pad上的MOS都需要覆盖SDI。

网友(2022-07-07):
需要完全覆盖整个管子的DIFF嘛

网友:
同问,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22-12-05):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输入输出的IO提示这个ESD的warning

网友(2023-04-21):
二极管用包嘛

网友(2024-08-28):
引用 楼主:
目前来看:
1.是所有pad,包括I/O pad以及电源&GND pad,有外接电容的LDO的输出pad算电源pad。
2.与pad相连 ...

普通的IO用SDI包起来;源地 pad里面随便画一块SDI用于标识;以上两种情况都不能盖住poly,否则会出现其他ESD报错;这是我的解决方法,有不足之处欢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