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要替换工艺的同时减小面积,刚工作,不知道各位大佬有何建议?

楼主(2019-10-10):
无源器件占的面积较大,比如滤波电容和电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一下无源器件的面积,对于有源器件而言,比如电流镜,想通过同时改变电流镜比例来减小面积,但匹配性会变差,对于运放更是如此,所以对于这种替换工艺减小面积的做法没什么概念,请各位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工艺选择方块阻值大的,失配参数小的,电容上可以放电阻的,功率器件导通阻抗小的,金属电流密度大的工艺

网友B:
工艺都定的情况,不改设计,就是版图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艺选择方块阻值大的,失配参数小的,电容上可以放电阻的,功率器件导通阻抗小的,金属电流密度大的工艺 ...

谢谢,嘻嘻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艺都定的情况,不改设计,就是版图活

多谢回复!

网友:
先进工艺整体面积会小,电阻选择silicide block的电阻,电容可以考虑mos电容,当然这样做也是有代价的。复杂系统减小面积主要还是考虑架构的优化,或则牺牲滤波电容。感觉公司才对面积有要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