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库文件`UVM_REG_DATA_WIDTH宏定义的修改问题

楼主(2019-10-10):
uvm库文件`UVM_REG_DATA_WIDTH宏定义的修改问题

楼主:
我将uvm库文件uvm_reg_defines.svh中的`UVM_REG_DATA_WIDTH宏定义的修改如下
// Macro: `UVM_REG_DATA_WIDTH
//
// Maximum data width in bits
//
// Default value is 64. Used to define the <uvm_reg_data_t> type.
//
`ifndef UVM_REG_DATA_WIDTH
`define UVM_REG_DATA_WIDTH 128
`endif

然后保存运行之后还是报了之前同样的错误:
UVM_FATAL verilog_src/uvm-1.1d/src/reg/uvm_reg_block.svh(1093) @ 0: reporter [RegModel] Register model requires that UVM_REG_DATA_WIDTH be defined as 128 or greater. Currently defined as 64

说明那个宏定义就没有改进去,`UVM_REG_DATA_WIDTH的值还是64.
这是为什么呢?
困惑

网友A:
别的地方优先级更高的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的地方优先级更高的改了。。。

没道理啊,还有什么地方也定义了这个宏么? 这个要怎么修改呢

网友:
eda都有工具检查。或者grep一下

楼主:
报错还是现实是原来的64位,说明没有改进去

楼主:
在uvm库文件中修改并保存了

网友(2020-09-18):
你好 请问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库里面已经define了,你ifndef进不去吧……

网友B:
可以写,ifdef;  undef; 然后自己重新define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写,ifdef;  undef; 然后自己重新define

这样写 编译时候不报warning了 但是run的时候还是会报fatal吧

网友(2020-10-28):
可以不需要uvm库的文件,直接在编译时加上`define UVM_REG_DATA_WIDTH 128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C(2021-03-08):
编译的时候加define,亲测有效

网友(2024-01-23):
引用 网友C:
编译的时候加define,亲测有效

确实是这样, 请问这是什么原理呢, 为什么在源文件里重定义不可以呢

网友(2025-03-27):
在compile的时候加了define但是毫无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