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折叠式共源共栅运放

楼主(2019-10-10):
关于折叠式共源共栅运放。为什么输入输出共模电平要选择成相等的比较好呢?

网友:
这个两个共模电平没必要相等啊?

网友:
一个直接的好处是在反馈环路里没有共模电平的问题了吧,比如简单的Buffer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