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载波提取的问题

楼主(2019-10-11):
请教一下,我想在接收端将载波提取出来,因为载波是经过PSK调制的信号,所以相位有所不同,理论上是提出一种相位固定的载波,如果采用costas或者PLL,提出的载波不也是相位变化的载波吗,所以有点晕,还请知道的大神说一下

网友A:
环路锁定时,环路相位差Δψ接近0,所以环路输出结果基本等于载波m(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路锁定时,环路相位差Δψ接近0,所以环路输出结果基本等于载波m(t)

如果我输入的信号的相位隔一段时间就变45°,那么提取出来的波的相位不也一直跟着变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