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载波恢复的问题

楼主(2019-10-11):
请教一下,我想在接收端将载波提取出来,因为载波是经过PSK调制的信号,所以相位有所不同,理论上是提出一种相位固定的载波,如果采用costas或者PLL,提出的载波不也是相位变化的载波吗,所以有点晕,还请知道的大神说一下

网友A(2019-11-17):
costas或者PLL提取载波,这里的PLL是设计成窄带的,它不会跟踪调制相位的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stas或者PLL提取载波,这里的PLL是设计成窄带的,它不会跟踪调制相位的变化的。 ...

如果不调制,那为什么还可以锁频锁相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不调制,那为什么还可以锁频锁相呢?

你好好看一下PLL的理论分析就能明白,PLL相当于一个窄带滤波器,只滤出有用的载波信号。调制所引起的变化被滤除。

网友(2020-02-08):
Costas或PLL提取载波不是在已调信号直接提取的。
而是在本地产生载波,通过环路不断调整本地载波,使得本地载波和发射端的载波同频同相。
不知道我是否理解正确

网友(2021-04-26):
  锁相环提出的是载波的频差和相差,可以认为是相差,符号对其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