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求助 看到的阻抗怎么看【已解决】

楼主(2019-10-11):
看书中计算看到的输入输出阻抗, 我想问是看到哪里,如共栅极放大电路,计算节点极点频率的时候,为什么从X点看的时候算MOS的阻抗,从Y点就只有RD了呢?

楼主:
另外书中还有一个地方,计算零点的时候,为什么RD上的电流就不考虑了,小信号模型计算的时候还计算了RD上的电流,这里又没有计算进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书中还有一个地方,计算零点的时候,为什么RD上的电流就不考虑了,小信号模型计算的时候还计算了RD上的 ...

在计算零点的时候,Vout对地短路,接地,RD两端都接地,为什么会有电流呢。

网友A:
这个人家和你说为了简化忽略ro1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计算零点的时候,Vout对地短路,接地,RD两端都接地,为什么会有电流呢。 ...

懂了,谢谢回复,那第一个问题可以帮忙解答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人家和你说为了简化忽略ro1了呢

是不是从源极点看就要加上MOS的,从漏极点看就不用加MOS的跨导阻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从源极点看就要加上MOS的,从漏极点看就不用加MOS的跨导阻抗

可以这么理解。你也可以这么看,从X点看的时候其实是输入节点,输入节点要看的就是输入阻抗。按照定义,算输入阻抗的时候输出接地,输入保留。输入保留之后你画小信号模型就会发现电路存在VGS和VGB,因此gm和gmb都不能忽略,所以算X点的时候就要算mos管的阻抗。算Y点的时候,Y是输出节点,输出节点就要看输出阻抗。输出阻抗的定义中是由要求输入接地的。因此X点接地的话你会发现VGS和VGB都是0,因此gm和gmb不起作用。所以MOS管子的阻抗是不用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么理解。你也可以这么看,从X点看的时候其实是输入节点,输入节点要看的就是输入阻抗。按照定义, ...

非常感谢,现在非常清楚的了解了。
谢谢!

网友(2021-01-02):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7hH7bfvoqvxWWxeyfqOV7w 提取码:e119

网友(2022-08-18):
占个楼,回头忘了再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