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混频器pnoise仿真设置问题

楼主(2019-10-11):
在进行pss+pnoise仿真时参考边带选项怎么填?求大佬讲一下参考边带设置这里的含义。我的RF信号为5G,本振为15G,射频输出为20G。

楼主:
有大佬知道吗

网友A:
spectreRF manual值得拥有。没有做过mixer,应该是考虑的谐波。Mixer用HB仿真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ectreRF manual值得拥有。没有做过mixer,应该是考虑的谐波。Mixer用HB仿真更好

你好  spectreRF manual可以在安装目录下找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spectreRF manual可以在安装目录下找到吗?

可以的,安装目录下的do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安装目录下的doc

网友:
上变频的话看输出噪底吧。PSS+Pnoise一般这样设置(1) PSS里面是LO的大信号,RF端口用DC就行了吧 (2) Pnoise里面,扫描输出频率,你的情况应该是default下,20G~20.1G, sideband 3
reference Side-band下面-1.这个地方我也不太确定,感觉±1结果一样。
就行了,输出看Pnoise的output noise, dB10的话就是噪底随频率变化的曲线。

错了的话帮忙纠正,我也不是很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