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apless ldo输出端esd保护

楼主(2019-10-11):
  请教各位大牛!
  ldo的输出不对外,也就是不封出去,输出带的都是core管,ldo输出和地之间要加clamp吗,好像不需要加,但是不知道怎么解释??
  如果对IO电源对地打正,core管会怎样???
  上面的powermos和core串联在电源与地的通路上了 那是不是core管上叠个io管都不要考虑esd了??

网友A:
请教各位大牛!
  ldo的输出不对外,也就是不封出去,输出带的都是core管,ldo输出和地之间要加clamp吗,好像不需要加,但是不知道怎么解释??
  如果对IO电源对地打正,core管会怎样???
  上面的powermos和core串联在电源与地的通路上了 那是不是core管上叠个io管都不要考虑esd了??

1),LDO输出(假定采用P管输出),是否采用到GND之间的ESD结构,取决于Core管能否被 ESD保护环路保护以及ESD设计SPEC。
        如果能判断出ESD保护环路能达到设计目的,并保护Core管,就可以不用加。
        如果不能判定/验证,就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各位大牛!
  ldo的输出不对外,也就是不封出去,输出带的都是core管,ldo输出和地之间要加clamp吗, ...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我想的是电源对地打正的时候,io的clamp还未触发,这个时候,powermos和core管串联,core管的电压升高,sd发生击穿,由于上面叠着一个管子,击穿的core管阻抗很小,所以core管drain电压不会继续升高,core管不会发生损坏,io clamp被触发,电荷得到泄放。。。。。我这样分析对吗,还请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我想的是电源对地打正的时候,io的clamp还未触发,这个时候,powermos和core管串联,c ...

-----我想的是电源对地打正的时候,io的clamp还未触发,这个时候,powermos和core管串联,core管的电压升高,

为什么一定升高?希望有电路图结合解释下,我不是特别清楚

-----sd发生击穿,
是指内部的Core器件吗?

------由于上面叠着一个管子,击穿的core管阻抗很小,所以core管drain电压不会继续升高,
Core器件已经击穿,为什么不会继续升高?需要仔细考虑

-----core管不会发生损坏,
为什么不会损坏,我还是不是特别清楚

io clamp被触发,电荷得到泄放。。。。。我这样分析对吗,还请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的是电源对地打正的时候,io的clamp还未触发,这个时候,powermos和core管串联,core管的电压升 ...

先感谢您的回答

我的意思是对电源打正,VDDIO会往上升高,但未到达clamp的触发电压,这个时候powermos和core电路(以一个低压反相器举例)
这个时候power和反相器是串联的,pg的状态如果是低,powermos是导通状态,那么vx基本会等于VDDIO,core管的sd击穿应该发生在3Vclamp触发之前
这时候core管会坏吗,我不明白的是这个地方,或者我的分析是错的,还希望指点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感谢您的回答

分析是对的

楼主:
那powermos如果也是导通状态,那不是core要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powermos如果也是导通状态,那不是core要坏

是这样的

网友(2019-12-11):
引用 楼主:
那powermos如果也是导通状态,那不是core要坏

楼主,你一楼的结论和后面的分析矛盾,感觉怪怪的。
问一下你怎么分析的?
(1)什么情况LDMOS会导通?,LDMOS栅极不是应该会通过CGS随VDDIO上升而上升吗?
(2)你最后得出的结论还是一楼那样吗
求教
再就是LDO出需要扎针测试的PAD,功率管需要SAB层画法吗?

网友:
你这个LDO power mos应该比较大,length也不会是min length。而且应该会用IO MOS。只要layout design得当。完全不用考虑VX 的Device。因为VDDIO与GND 的power clamp就完全泄放了VDDIO的ESD。  powermos在ESD stress下,基本不会开启,楼上说的对,PMOS CGS就会clamp住pg。所以powerPMOS只会Junction BD 发生。

网友(2020-05-16):
芯片级ESD主要考虑外接端口,若Capless LDO未外接,那么只需要在电源域上保持泄放通路。LDO输出的电源域I/O要注意跨电源域的通路。

网友B(2024-10-24):
smic给的PERC里是建议在LDO到core circuit之间加上一个到地的一个GGNMOS

网友(2025-06-23):
引用 网友B:
smic给的PERC里是建议在LDO到core circuit之间加上一个到地的一个GGNMOS

我在这里也比较疑惑,CORE circuit不出pin 一般是不加的,直到看到了SMIC的perc

网友(2025-09-23):
引用 网友B:
smic给的PERC里是建议在LDO到core circuit之间加上一个到地的一个GGNMOS

能分享下这条PERC rule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