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FT中GPIO的设置

楼主(2019-10-11):
DFT的scan测试设计时,用于SI/SO/SE相关的PAD被mux成需要的值,此时一些GPIO相关的PAD需要被mux成固定的值吗?如果不被mux成固定的值,此时其对应GPIO的IE/OEN/PU/PD等控制信号会被串入扫描链并且随之变化,这样的话会对scan的测试有影响吗?一些推荐的处理方式是什么?请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
没有用到的IO比较简单的办法就是将IE固定。否则output之后再通过C就又进了scan,可能导致有loop。至于做输出其实是无所谓的。而这块的肯定可以被ATE的关于GPIO的功能测试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