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ly电阻下方时候是否存在STI?

楼主(2019-10-11):
如题,40工艺的mos管子的有源区之间通过STI做隔离,是否可以认为有源区之外的区域都是STI隔离?
那么ploy电阻下方没有有源区,那时候就存在STI?
提出各个问题主要是因为DRC check STI的最大宽度,poly电阻下不能插入有源区以及有源区的dummy,工具便认为STI宽度过大,对此有点怀疑。请赐教

网友:
POLY电阻下肯定是STI呀,不然就形成寄生MOS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