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TAP和PTAP是什么

楼主(2019-10-12):
保护环,一般由接电源的 NTAP 或接地的 PTAP 构成(对于 NWELL 工艺而言)。
这里面的NTAP和PTAP是单指一个层次吗,还是有nplus,diff,metal1.cont连接能成的

网友(2020-05-19):
我的理解是n+ 和p+欧姆接触的标识层。用来做衬底接触用的,比如nmos的S,D n+的欧姆接触,sub需要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