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 高速信号

楼主(2019-10-12):
假设现在FPGA内部有两个高速信号完全相同,有一个很小的相位差,该如何获得一个如c信号(拓宽也行)的输出信号?
直接相与或者其他逻辑操作是不是lut无法满足这么高的精度,如果不行,有其他什么办法吗?

网友A:
这两个信号就是异步信号,应该现在同步处理,然后做逻辑运算输出。

网友B:
如果是synchronous design, 不能/不可以這麼設計.
如果您只是想實驗, 可以試試把 signal A 送到FPGA output pad, 再從另ˋ一個FPGA input  進到module當成 signal B. 多少有點DELAY 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信号就是异步信号,应该现在同步处理,然后做逻辑运算输出。

我需要的就是两个信号有个相位差(可控的),然后得到可控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synchronous design, 不能/不可以這麼設計.
如果您只是想實驗, 可以試試把 signal A 送到FPGA output ...

我想要的就是得到宽度可控的脉冲信号,做完逻辑运算就直接输出

网友C:
感觉楼主的思想就是错的。。不是这么做的。  你弄这么个信号,算是哪个时钟域的? 后续怎么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楼主的思想就是错的。。不是这么做的。  你弄这么个信号,算是哪个时钟域的? 后续怎么使用?  ...

后续直接输出啊。。说我思想错就扯了,我已经实现了。就是想提高信号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