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怎么用verdi查看FSM??

楼主(2019-10-12):
求教!!怎么用verdi查看FSM??

网友:
状态机不是有编码的吗?可以加载到波形中,一样观察呀。

网友A:
打开schematic ,会看到状态机的示意图,双击就可以出现单独的FSM窗口。

网友B:
在RTL DUT在界面的条件下  点击TOOL ->Extract  interactive FSM -> All stages 波形上就会现实状态机

网友(2022-10-12):
引用 网友A:
打开schematic ,会看到状态机的示意图,双击就可以出现单独的FSM窗口。

正解,多谢

网友C(2024-02-21):
引用 网友B:
在RTL DUT在界面的条件下  点击TOOL ->Extract  interactive FSM -> All stages 波形上就会现实状态机 ...

如果我的verdi 中TOOL->Extractive interactive FSM变灰了怎么解决啊

网友(2025-12-01):
引用 网友C:
如果我的verdi 中TOOL->Extractive interactive FSM变灰了怎么解决啊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您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