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电源和地之间这个电路是做什么的?

楼主(2019-10-12):
电源和地之间这个电路是做什么的?ESD么?怎么工作的呢?

网友:
看着像POR

楼主:
片上有九个这种模块 应该不是POR吧

网友A:
可能是防静电吧,当电源电压出现大脉冲,最左边管子会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防静电吧,当电源电压出现大脉冲,最左边管子会开启

应该是ESD,当电源电压出现大脉冲时,怎么工作的呢?

网友A:
电源瞬间升高,最左边电容和电阻连接的那端电压也升高,最左边MOS管导通,泄放电荷。同时右边的电路也会产生电流流入到电阻,将电阻电压提高。

网友:
很奇怪,如果是ESD的话,那么在正常状态下应该MOS管是关闭的,但是左边的NMOS的vgs应该等于2个vgs偏压,正常条件下应该一直导通?想不通,期待高人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瞬间升高,最左边电容和电阻连接的那端电压也升高,最左边MOS管导通,泄放电荷。同时右边的电路也会产 ...

最左边MOS管一般情况下不导通?为什么呢?

网友B:
有电阻到地的通路,正常情况不会导通的
应该就是ESD的保护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电阻到地的通路,正常情况不会导通的
应该就是ESD的保护电路

正常情况下 电阻上方那点为0V 右边电路不工作 电源电压出现大脉冲后呢?

网友C:
这个电路按照ESD的思路来分析的话只需要左边的rc和最左边的NMOS就够了,就是一个GC结构的ESD保护。右侧的电路叠4个二极管连接的mos没看明白,感觉上跟电源电压多少有关系。

网友A:
平时Q1的VDS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时Q1的VDS很小

能文字解释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按照ESD的思路来分析的话只需要左边的rc和最左边的NMOS就够了,就是一个GC结构的ESD保护。右侧的电 ...

一般是只要rc和左边MOS。加左边那堆电路估计是这样考虑的:如果电源电压上升慢,RC打不开左边MOS。还有如果静电电荷较多,在mos管还没将电荷泄放完MOS就关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情况下 电阻上方那点为0V 右边电路不工作 电源电压出现大脉冲后呢?
...

Esd cell 正常不会通, 打 esd pulse 才会, 一般 RC 后会用一个大 MOS 把 esd电流导掉 , 大 MOS流通能力要够强, 才能流走.  但, 不该串接 mos. 除非用低压MOS去挡高压  , 看图连 mos都串接, 我怀疑低压mos 耐压不够, 用串

网友D:
其中有一个管子尺寸非常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中有一个管子尺寸非常大吗?

有 左边第一个NMOS W有800多u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防静电吧,当电源电压出现大脉冲,最左边管子会开启

更新了下 应该是GCNMOS,NMOS管右边的几路是做什么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按照ESD的思路来分析的话只需要左边的rc和最左边的NMOS就够了,就是一个GC结构的ESD保护。右侧的电 ...

电源电压正常情况下就是3.3V左右

网友D:
右边可能是其他功能。比如产生偏置电压和偏置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右边可能是其他功能。比如产生偏置电压和偏置电流?

这模块就电源、地两个pin,应该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