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中missing wire label的问题

楼主(2019-10-12):
仿真的时候出现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楼主:
已经解决,是因为model和软件版本不匹配,或者是因为在电路中没有加model的原因

网友(2020-05-18):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是因为model和软件版本不匹配,或者是因为在电路中没有加model的原因 ...

我也是遇到了这个问题 用的ADS2017 然后看2011那本经典书 在功放那节出的这种问题 那应该怎么匹配model 可以加一下好友嘛?

网友(2022-09-08):
我也是这个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