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纯组合逻辑综合时应该设置哪些约束

楼主(2019-10-13):
如题,小白求问,纯组合逻辑综合时应该设置哪些约束,尤其是时序上,本人使用的65nm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rtual clk。。。。

能麻烦说的清楚一点吗,除了这个输入输出约束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
同求,真的不太知道,求解

网友(2019-11-21):
创建virtual clk,input delay和output delay射在虚拟时钟上面;
set max/min delay
是bus线穿越的时候,set data check或者进行skew检查

以上是纯组合逻辑时候通常采用的手段,欢迎补充

网友:
set_max/min_delay的优先级别很高,会覆盖别的约束,这条约束最好在单独的模式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