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二极管和电容

楼主(2019-10-14):
请问一下大佬们,这个比较器中,为什么要加这个二极管和电容?原因和作用分别是什么?求指导谢谢

楼主:
没有大佬知道吗

网友A:
电容不清楚,那两个管子不是dummy?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不清楚,那两个管子不是dummy?

应该不是dummy,如果是dummy的话应该是mos电容接法而不是二极管接法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dummy,如果是dummy的话应该是mos电容接法而不是二极管接法把?

dummy只是放在要用的管子两端,source接vdd,drain没法接vdd啊?所以不是mos电容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dummy只是放在要用的管子两端,source接vdd,drain没法接vdd啊?所以不是mos电容接法。
...

常规的运放输入对管DUMMY都是三端接一起然后接地(或者电源),所以这里应该不是做DUMMY用的

网友(2020-05-09):
M10虽然接成diode形式,但是正常工作下是不能导通的,我觉得是dummy管,之所以没有drain端接电源,应该是版图上的考虑吧,与输入管共用drain端或者改版时减少改线?
至于电容的作用,当M18 gate端电压由低转高时,是通过M8恒定电流大小充电的,所以输入端大信号变化时,摆率会受尾电流与电容的限制;感觉是想通过比较器输出延迟滤除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