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VS 问题

楼主(2019-10-14):
大家好:
     我现在用smic40ll的standard cell,cdl里面衬底VPW VNW是没有出PIN的,像这样:
.SUBCKT INV1_8TR50 I ZN VDD VSS
XX2 ZN I VDD VNW P11LL_CKT W=230.00n L=50.00n
XX3 ZN I VSS VPW N11LL_CKT W=230.00n L=50.00n
.ENDS INV1_8TR50
那这样VPW VNW怎么连接呢,我试过用GLOBAL,但是GLOBAL后VPW VNW好像都连接在一起了。如果我需要两个standard cell连接到不同的电源,怎么处理cdl呢?

.SUBCKT test_1 IN1 IN2 OUT1 OUT2 VDD1 VDD2 VSS
*.PININFO IN1:I IN2:I OUT1:O OUT2:O VDD1:O VDD2:O VSS:O
XI5 IN1 OUT1 VDD1 VSS / INV1_8TR50
XI0 IN2 OUT2 VDD2 VSS / INV1_8TR50
.ENDS

比如像上面的cdl,两个INV1_8TR50电源分别连接到VDD1 VDD2怎么处理才能过LVS呢?项目急需,请大侠们帮忙解决,万分感谢!

网友:
我觉得比较简单的骗软件的方法就是直接用文版编辑器把VNW替换成VDD,VPW替换成VSS。

网友:
是不是可以自己搭个电路,去抽个网表,看看一个看?

网友:
3楼的方法我也用过,可以这样用的

网友:
一般我也使用3楼的方法修改网表。有个疑问,上面CDL中P11LL_CKT与N11LL_CKT应该也是调用的单元吧,可能它的定义为.SUBCKT D G S B  .ENDS,所以应该是X2调用这个cell时给他的衬底接的VNW这个线网,但这个线网VNW在INV1_8TR50定义中没有产生相对应它的端口吧,可以试一下定义  .SUBCKT INV1_8TR50 I ZN VDD VSS VNW VPW     ,然后调用这个反相器单元的模块也要额外添加两条线网与之相连。XI5 IN1 OUT1 VDD1 VSS  VDD1 VSS / INV1_8TR50      其实在这个反相器的定义中你的P11LL_CKT器件的衬底相当于你接上了一个叫VNW名称的线网,但这个线网没有引出到反相器的端口上,因此你的P11LL_CKT衬底在反相器的cell中就处于悬空的状态了。

网友(2023-02-15):
除了改动VNW为VDD,还有其他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