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如何运用dbLayersize、dbLayerAndNot等返回的值。

楼主(2019-10-14):
=>l_dbIdList:List of objects from the resulting layer operation.

1.首先想问此函数是否返回的points of list?

2.如果是的话为何不能直接运用到?pts 中?

楼主:
为什么返回值是 nil 呢??????为什么啊。。。为什么。。

楼主:
layer1pts =list(0:0 50:0 50:50 0:50)

layer2pts =list(10:10 40:0 40:40 10:40)

aa = dbLayerAndNot( pcCellView '("xxx" "drawing")  layer1pts layer2pts )

=>aa: nil

网友A:
引用 楼主:
layer1pts =list(0:0 50:0 50:50 0:50)

layer2pts =list(10:10 40:0 40:40 10:40)

l_dbIdList:List of objects from the resulting layer operation
这个你理解错了,这个dbIdList是参与AndNot运算的layers的dbId的list,不是points的li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l_dbIdList:List of objects from the resulting layer operation
这个你理解错了,这个dbIdList是参与 ...

谢谢您,这个是我理解错了,您可以指点我一下以下代码问题出在哪了么。
A_ot = dbLayerSize( pcCellView '("Outie" "drawing") list( aa ) -a-b ) ;生成A_ot的layer,验证没有问题

A_it = dbLayerSize( pcCellView '("Outie" "drawing") list( aa ) -a+b );生成B_ot的layer,验证没有问题

dbLayerAndNot( pcCellView '("Outie" "drawing")  A_ot A_it )  ;想生成A_ot与非A_it的layer,但是没有实现,没报错。

以上局部变量已经定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这个是我理解错了,您可以指点我一下以下代码问题出在哪了么。
A_ot = dbLayerSize( pcCellView  ...

刚刚试验了,你这部分代码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可以把所有代码发出来,我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试验了,你这部分代码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可以把所有代码发出来,我帮你看看
...

好的,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试验了,你这部分代码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可以把所有代码发出来,我帮你看看
...

好的,那就麻烦您了~

pcDefinePCell(
list( ddGetObj( "Pcell_test_DYK" ) "cv" "layout" ) ; end of list for first argument

(
    ( layer1 string "X")
    ( ptList list(10:0 60:0 70:40 30:80 0:40))
    ( space1  int 5)
    ( space2  int 2)
    ( space3  float  5.0)
    ( space4  float  3.0)

) ; end of pcell parameters

  let(
        (aa,caa,Create_outi_in,Create_outi_out) ; no local variables in this example

;local value Defined

rodCreatePolygon(
                      ?name    "layer_Ori_BE"
                      ?cvId     pcCellView
                      ?layer    layer1
                      ?pts      ptList
                )

aa = rodGetObj("layer_Ori_BE")~>dbId

dbLayerSize( pcCellView '("Top_Moly" "drawing") list(aa) space1 )

dbLayerSize( pcCellView '("Si_Etch" "drawing") list(aa) space2 )

Create_outi_in = dbLayerSize( pcCellView '("XXXX" "drawing") list(aa) -space1-space3 )

Create_outi_out = dbLayerSize( pcCellView '("XXXX" "drawing") list(aa) -space1+space4 )

caa = dbLayerAndNot( pcCellView '("XXXX" "drawing") Create_outi_in Create_outi_out)

     ) ; end of body_of_code let

) ; end of pcDefinePCell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那就麻烦您了~

pcDefinePCell(

caa = dbLayerAndNot( pcCellView '("XXXX" "drawing") Create_outi_in Create_outi_out)
这句代码改成:caa = dbLayerAndNot( pcCellView '("XXXX" "drawing") Create_outi_out Create_outi_in)
因为layer Create_outi_out包含了layer Create_outi_in,Create_outi_in 和(非Create_outi_out)相与,它们之间没有交叠,结果肯定是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a = dbLayerAndNot( pcCellView '("XXXX" "drawing") Create_outi_in Create_outi_out)
这句代码改成 ...

我去。。。谢谢谢谢,糊涂了糊涂了 非常感谢您~

网友B:
返回的是DB ID 的list 函数解释里面 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返回的并不是points

楼主(2019-12-16):
引用 网友B:
返回的是DB ID 的list 函数解释里面 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返回的并不是points

您可以指点我一下,如何获取这个list么。

网友C(2020-07-24):
引用 网友A:
l_dbIdList:List of objects from the resulting layer operation
这个你理解错了,这个dbIdList是参与 ...

您好,我也遇到了类似问题,下面是我写的代码,您能帮我看看问题在哪里吗?
DonutGR=dbCreateDonut(cv  list("locos" "drawing") 0:0 400 300)~>dbId
rectGR=dbCreateRect(cv  list("M1" "drawing") -1000 :0  0:1000)~>dbId
aa=dbLayerAnd(cv list("GR" "drawing")  list(DonutGR)   list(rectGR))
前两句运行成功了,分别在locos层上画了圆环,在M1层上画矩形。第三句我想要在GR层上得到这两个图形的交叠图形,没有运行成功。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也遇到了类似问题,下面是我写的代码,您能帮我看看问题在哪里吗?
DonutGR=dbCreateDonut(cv  l ...

应该是这样:
DonutGR=dbCreateDonut(cv  list("locos" "drawing") 0:0 400 300)

rectGR=dbCreateRect(cv  list("M1" "drawing") list(-1000 :0  0:1000))

aa=dbLayerAnd(cv
list("GR" "drawing")  list(DonutGR)   list(rectGR)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样:
DonutGR=dbCreateDonut(cv  list("locos" "drawing") 0:0 400 300)[/backcolor ...

非常感谢您!我用您给的方法得到了四分之一的圆环,但得到的这个圆环的弧度不够圆滑,与之前的整个圆环不能重合。然后我增加图形的最大顶点数,还是不够圆滑。想请教您有什么命令能让得到的圆滑的弧度更圆滑呢?或者有没有方法能够生成圆环后,直接截取四分之一呢?

网友(2022-10-18):
cv = geGetEditCellView()
DonutGR=dbCreateDonut(cv  list("diff" "drawing")  80:0 10 5)
rectGR=dbCreateRect(cv  list("cont" "drawing") list(80:0  90:10))
aa=dbLayerAnd(cv "poly1"   list(DonutGR)   list(rectGR))
bb=dbLayerAndNot(cv "via"   list(DonutGR)   list(rectGR))
这样可以运行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layer1pts =list(0:0 50:0 50:50 0:50)

layer2pts =list(10:10 40:0 40:40 10:40)

bdLayerAndNot的语法不是这样的,建议你去API找一下看看。

网友D(2023-06-08):
请问,如果我不想要Create_outi_out和Create_outi_in这两个图形,只要生成caa的话,要怎么修改一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如果我不想要Create_outi_out和Create_outi_in这两个图形,只要生成caa的话,要怎么修改一下呢 ...

删了

网友(2024-02-26):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样:
DonutGR=dbCreateDonut(cv  list("locos" "drawing") 0:0 400 300)

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