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模混合LVS问题

楼主(2019-10-14):
各位大神你们好,我之前做的一块SOC芯片跑LVS的时候用不同版本的calibre(2014版本和2017版本)跑出来有差别,一个是说数字里面有51个管子有尺寸问题,另一个是说有三个管子有尺寸问题,想请教一下这样问题大吗?

网友A:
两版calibre设置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版calibre设置一样吗?

一样的,我都是用同样的命令行跑的

网友B:
验证文件有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验证文件有变吗?

没变,同一个验证文件,一点改动都没有

网友C:
版图的size还提出来有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版图的size还提出来有差别?

况且是在不同版本的calibre,同样的环境下提出来的

楼主:
刚刚这个问题解决的,谢谢大家,我编辑规则文件的时候里面的option敲错了

网友A:
哈哈 有时候很吊诡的事情 其实是些细微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 有时候很吊诡的事情 其实是些细微的错误

是啊,就仅仅只是一两句语言没写对就成这样了

网友:
设置不一样结果自然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