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封装中bonding线的接触电阻问题

楼主(2019-10-14):
我们使用20um线径的金线bonding线,请问,它和芯片PAD之间的接触电阻大概有多少?和封装框架之间的接触电阻有多少?
现在有一个失效问题,如果两者加起来有2欧姆以上,就比较符合我们的推测了。

网友A(2019-12-19):
I googled and found one paper saying the contact R of Au bondwire is 2mOhm at 25C, and ~110mOhm after 200C aging for 72h.
Also below post states the Rc should be negligible compared to Rbondwire.

https://www.edaboard.com/showthr ... ld-bondwire-and-pad

Some data for Rbondwire
http://www.rfcafe.com/references/electrical/bond-wire-specs.htm

网友(2020-05-05):
引用 网友A:
I googled and found one paper saying the contact R of Au bondwire is 2mOhm at 25C, and ~110mOhm afte ...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