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产生的脉冲时钟信号如何让它实现倍频?

楼主(2019-10-14):
通过RC震荡电路产生了时钟信号,产生的脉冲时钟信号如何让它实现倍频?

网友A:
将此时钟信号延时然后与原时钟信号相或就得到2倍频的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此时钟信号延时然后与原时钟信号相或就得到2倍频的时钟。

如果是任意倍频又该怎么办?那些倍频的芯片是怎么办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任意倍频又该怎么办?那些倍频的芯片是怎么办到的?

任意倍频就只能用PLL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