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vaco2016安装后deckbuild启动不了,显示update license pool

楼主(2019-10-14):
silvaco2016安装完后启动deckbuild时,一直卡在打开界面,显示update license pool;
参考论坛中的教程,换了不同的all.lic,还是不成功;不知道论坛中哪位大神可以帮忙解决下,谢谢!

deckbuild打开界面

deckbuild打开界面

网友:
rpc那个文件不对,要么就是你的HOSTID取得的不对,不要用showid得到的,那个可能不准,先把sflm服务起来后,用浏览器在localhost:3162界面里面看最下面网页上识别出来的HOSTID。
这2个正确,正常不会有license问题

网友A(2020-04-18):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2020-07-14):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哥你解决了吗  我也碰到了

网友(2020-12-02):
确认有么有连接网络,没连网络是会卡住的

网友(2022-04-23):
local host ID变了,license文件里面要修改一下。

网友(2025-01-31):
this is an old version
you can register in Silvaco.com
then, you can ask to download the program
after that, search for the crack found here to manage your software.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