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IC功耗分析--基于DC【转帖】

楼主(2019-10-14):
来分享一下功耗的分析。由于是面向数字IC前端设计的学习,所以这里的功耗分析是基于DC中的power compiler工具;更精确的功耗分析可以采用PT,关于PT的功耗分析可以查阅其他资料,这里不涉及使用PT的进行功耗分析。
  (1)功耗分析与流程概述
  上一个小节中讲解了功耗的构成,并且结合工艺库进行简要地介绍了功耗的计算。但是实际上,我们根本不可能人工地计算实际的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功耗,我们往往借助EDA工具帮我们分析电路的功耗。这里我们就介绍一下EDA工具分析功耗的(普遍)流程,然后下一小节我们将介绍低功耗电路的设计和优化。
①功耗分析流程的输入输出
   功耗分析的流程(从输入输出关系看)如下所示:

上面的图中,需要四种东西:
  ·tech library:这个就是包含功耗信息的工艺库了,比较精确的库里面还应该包含状态路径(SDPD)信息,代工厂提供。
  ·netlist:设计的门级网表电路,可以通过DC综合得到。
  ·parasitic:设计中连线等寄生参数,比如寄生电容、寄生电阻,这个一般是后端RC寄生参数工具提供,简单的功耗分析可以不需要这个文件。
  ·switch activity:包含设计中每个节点的开关行为情况,比如说节点的翻转率或者可以计算出节点翻转率的文件。这个开关行为输入文件是很重要的。这个开关行为可以有不同的形式提供,因此就有后面不同的分析功耗的方法。
注意,不管使用什么方法进行功耗分析,功耗分析的时候,输入设计文件的都是门级网表文件
②开关行为的一些概念
  说到开关行为,我们前面的翻转率也是一种开关行为。此外我们还有其他关于开关行为描述的概念,这里我们通过举例说明,如下图所示:

  ·翻转(次)数:逻辑变化的次数,上图中信号的翻转数为3.
  ·翻转率:前面也有相关介绍,这里重提一下,翻转率是单位时间内信号(包括时钟、数据等等信号)的翻转次数。上图中翻转率为3/6 = 0.5(6个时间间隔内,翻转了3次)
  ·T1,T0节点)信号的逻辑值为1和0的持续时间,上图中T1为4,T0为2。
  ·静态概率(static  probability ,SP)节点)信号逻辑值为1的概率,上图中的SP为4/6=2/3。
③开关行为(文件)情况表示
前面我们说到了功耗的分析需要开关行为的情况,一般就是指每个节点的翻转率情况,我们有下面方式设置翻转率:
  ·直接命令进行:例如命令:
  set_switching_activity  -static   0.2   -toggle_rate   20 -period  1000 [all_inputs]
这时,翻转率设置的节点是输入,响应的翻转率为:Tr = 20/1000 = 0.02GHz
  ·SAIF文件:即switching activity interchange format,开关行为内部交换格式文件,用于仿真器和功耗分析之间交换信息的ASCII文件(美国标准信息交换码文件)。
  ·VCD文件,即value change dump 文件,它也是一个ASCII文件,文件中包括了一个设计中所选择变量值的变化信息,这些信息通过在仿真testbench中使用“VCD系统函数”得到。
  在Synopsys的低功耗设计流程里面,可以使用power compiler(包含在design compiler中)进行功耗分析。我们可以通过命令来定义节点的翻转率的方法来分析功耗----称为无向量(vector-free)分析法;由于SAIF文件和VCD文件可以通过对电路仿真得到,它们是仿真接口格式文件,因此也可以通过VCS仿真器产生SAIF或者VCD文件的方法分析功耗。当要分析的结果比较精确时,一般使用SAIF文件或者VCD文件(VCD文件通过相关命令转换成SAIF文件,而后使用SAIF进行功耗分析)。
  (2)无向量分析法
  前面我们说到,无向量分析法就是通过命令来定义节点的翻转率的方法来分析功耗。我们先来逐条学习需要什么的命令,然后在后面进行举例说明无向量分析法的脚本。
  在学习设置翻转率的命令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设计的传播起点和黑盒子。我们定义传播的起点为设计的输入端和黑盒子的输出端,黑盒子是指在工艺库里没有功能描述的单元(比如ROM 、RAM或者一些IP核)。例如对于下面的设计中:

  上面的设计有三处起点,一处是整个设计的输入端,一处是黑盒子的输出端,还有一处是某个单元的输入端。最后一处的起点不包含在我们的定义中,但是我们也把它当做起点,因为这是被标记了翻转率,这个我们后面进行讲解。
  利用无向量分析法分析功耗时,我们不必提供设计内部节点的翻转率,而是通过设置起点的翻转率就行了。我们有两种方法设置翻转率,一种是通过设置翻转变量,一种是通过标记的方法。下面我们就来介绍如何通过这两种方法进行设置翻转率。
①设置翻转变量
在power compiler中,可以设置下面的两个翻转变量进行设置翻转率:
  power_default_toggle_rate
  power_default_static_probability
下面就来介绍一下这两个变量(主要介绍power_default_toggle_rate)。
  power_default_toggle_rate:其用法我们可以在DC中进行man一下,这个变量设置设计中默认使用的翻转率。定义方式是:
      set   power_default_toggle_rate   翻转值
翻转值默认是0.5。这个翻转值不是翻转率,这个变量定义的翻转率是个相对的值:
  ·如果设计定义了时钟,这个power_default_toggle_rate变量定义的翻转率就以最快的时钟为参考,比如翻转值为0.5时,设计中最快的时钟为10ns,那么翻转率Tr = 0.5/10ns = 0.05GHz,也就是整个设计中默认的翻转率是0.05GHz。
  ·如果设计中没有时钟,那么就会以工艺库中的时间单位作为参考,例如工艺库中的时间单位是ns,翻转值为0.5,那么翻转率Tr = 0.5/1ns = 0.5GHz。
  power_default_static_probability:这个设置的是默认的静态概率,也就是起点的逻辑值是1的概率。至于静态概率,这里就不详细描述了。这两个变量的默认翻转值都是0.5,翻转率是很大的,一般情况下需要减小一点,比如设置为0.01和0.02这样的。
  一般情况下,默认的翻转率是设置在起点上的,也就是说起点的翻转率用的是power_default_toggle_rate这个变量设置的翻转率,内部节点的翻转率可以通过传播得到,如下图所示:

  需要说明的是,传播不可以穿过没有功能描述的黑盒子,也就是不能通过传播的方式得到黑盒子的输出翻转率,因此我们在最前面就定义了,将黑盒子的输出当做起点,这样其他节点的翻转率可以通过传播得到(包括黑盒子的输入),黑盒子输出的翻转率通过默认设置的翻转率得到,我们就得到了设计中所有节点的翻转率。

②标记翻转率
  上面的方式设置的是默认的翻转率。当我们需要为某个节点标记某个指定的翻转率,而不是使用默认的翻转率时,我们就用到了标记频率,如下图所示:

单元A的输入端口标记了特定翻转率,比如说0.04GHz。标记的翻转率比传播的翻转率优先级更高,被标记翻转率的节点将作为一个新的起点,这就不属于起点的定义,但还是叫它为起点的原因。标记翻转率之后,这个单元后续的节点的翻转率将通过这个新标记的翻转率传播得到。
  设置标记翻转率(简称设置翻转率)的命令主要有两条:
    set_switching_activity 和 set_case_analysis,下面就来讲解一下这两条命令的意思。
  set_switching_activity :设置某个节点的翻转率和静态概率,在使用无向量分析法估算功耗的时候,这个命令被广泛使用,越多的节点上被标记翻转率,估算功耗的精度就越高。命令和选项如下所示:
set_switching_activity
               [-static_probability static_probability]
               [-toggle_rate toggle_rate]
               [-state_condition state_condition]
               [-path_sources path_sources]
               [-rise_ratio rise_ratio]
               [-period period_value | -base_clock clock]
               [-type object_type_list]
               [-hierarchy]
               [object_list]
               [-verbose]
下面来简单介绍一下常用的几个选项,详细的介绍可以通过man set_switching_activity获取。
  -static_probability :设置静态概率。
  -period    period_value | -base_clock clock:设置时钟(周期),-period和 -base_clock只能设置其中一个。
  -toggle_rate:设置翻转值,与-period或者 -base_clock相关联。翻转率Tr等于:用-base_clock选项指定的时钟周期里面的翻转数目  或 用-period选项指定的时间段里的翻转数目;当没有这个设置两个选项时,将使用工艺库里面的时间单位,即翻转率等于在每个库单位时间内的翻转数目。
下面来举例说明这个命令的用法:
例一:
    create_clock CLK -period 20
    set_switching_activity  -base_clock  CLK  -toggle   0.5  -static  0.015  [all_inputs]
上述命令设置了时钟周期为20ns,然后命令使用的是-base_clock的选项,所有输入端的翻转值为0.5,静态概率为0.015,于是得到翻转率Tr=0 .5/20=0.025 GHz
例二:
    set_switching_activity -period  1000  -toggle  25  -static  0.015   [all_inputs]
上述没有创建时钟,但是使用了period选项,意思是1000个周期内翻转了25次,于是我们就可以得到所以输入的翻转率Tr=25/1000=0. 025 GHz
例三:
    set_switching_activity -toggle  0.025  -static  0.015 [all_inputs]
上述命令中,-period和 -base_clock这两个选项都没有使用,这个时候就跟工艺库里面的时间单位有关了,若库中时间单位为ns,那么我们就得到翻转率Tr=0.025 /1 = 0.025 GHz

  上面讲解了set_switching_activity ,下面我们就来讲解一下set_case_analysis。
  set_case_analysis 用来指定一个静态逻辑值,也就是设置信号为常数,不进行翻转;设计里面的一些信号需要这样子设计,例如复位信号,设置如下所示:
    set_case_analysis  1  [get_ports reset]
则设置了reset的值常为1.
=================================================================================================
  上面我们讲解了设置翻转率的方法,下面举例说明一下如何综合使用这两种翻转率。例如对于下面的设计:

翻转率的设置要求如下所示:
  1.正确地定义时钟;
  2.使用set_case_analysis命令设置常数控制信号reset;
  3.在传输起点设置翻转率,在输入端和黑盒子输出端设置任何已知的翻转率,其他的起点将使用默认的翻转率。
  4.让工具在设计中把翻转率传播下去
上面的没有要求具体的翻转率,因此我们可以设置我们想要的翻转率,根据上面的要求,我们编写相应的tcl脚本如下所示:
  create_clock  -p  4  [get_ports clk}
  set_case_analysis  0  reset  [get_ports  reset]
  set_power_default_toggle_rate  0.003
  set_switching_activity -tog 0.02  a
  set_switching_activity -tog 0.06  b
  set_switching_activity -tog 0.11  x
上面的脚本中,设置了周期为4(ns)的时钟,然后利用set_case_analysis命令,设置reset端口为常数;翻转值为0.003,那么对应的翻转率为0.003/4ns,这个是默认的翻转率;然后利用set_switching_activity命令指定a、b、x的翻转值,其翻转率为 翻转值/4ns。
=============================================================================================
  前面介绍了无向量分析法进行功耗分析,在介绍一下使用SAIF文件的方法进行功耗分析之前,我们先来介绍一下综合不变物体综合变化物体的概念,下图为一个电路的RTL设计和门级设计:

根据定义,在综合前和综合后,设计中的寄存器数目和寄存器的结构是不变的,输入/输出端口层次边界是不变的,设计中的黑盒子是不变的。这些不变的物体称为综合不变物体(Synthesis Invariant Objects,有时候也叫综合不变对象)。设计中大部分的组合电路生成与设计约束有很大的关系,不同的约束产生不同的组合电路。这些变化的物体称为综合变化的物体(Synthesis Variant Objects)。由于SAIF文件中涉及这两个概念,这里先进行介绍。
  介绍完这两个概念之后,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使用SAIF进行功耗分析。SAIF文件当做翻转率输入文件的方法有两种方式,也就是说利用SAIF进行功耗分析有两种方法——对RTL级的电路仿真后得到的SAIF文件(称为RTL backward SAIF) 以及  对门级网表的电路仿真后得到的文件(称为Gate backward SAIF)。下面逐个进行具体介绍。
  (3)SAIF--RTL BACK分析法
  RTL backward SAIF文件是通过对RTL代码进行仿真得到的,当设计很大的时候,门级仿真时间就会很长,这时候就可以使用这种方法进行分析。使用这种方法进行分析功耗的速度比较快,但是进度不够门级仿真SAIF文件的高。
①RTL forward SAIF文件
  RTL forward SAIF文件是记录RTL设计中综合不变物体的开关行为文件,可以简单地理解:RTL forward SAIF文件简要地记录了综合不变物的翻转率。RTL backward SAIF文件的产生需要RTL forward SAIF文件,因此我们首先需要产生RTL forward  SAIF文件。产生RTL  forward  SAIF文件的流程如下:

  RTL  forward  SAIF文件是由power compiler (包含在design compiler中)产生的,根据流程,我们知道,主要设置一些变量,然后读入RTL设计(RTL.v设计),接着读出SAIF文件就可以了。相应的脚本如下所示:
    set  power_preserve_rtl-hier_names  true
    read_verilog   "sub.v top. v"
    rtl2saif  -output  fwd_ rtl.saif
一个示例RTL  forward  SAIF文件里面的部分内容如下所示:
(SAIFILE
(SAIFVERSION "2 .0")
(DIRECTION "forward")
(DESIGN)
(DATE "Wed May 12 18:31:19 2004
(VENDOR "Synopsys,Inc")
(PROGRAM NAME "rtl2saif")
(VERSION“1 .0")
(DIVIDER/)
(INSTANCE top
    (PORT
    (address\15\ address\15\)
    (address\14\ address\14\)
    (address\13\ address\13\)
    (address\12\ address\12\)
    (address\11\ address\11\)
    (address\10\ address\10\)
  ······
我们可以看到,文件里面包含设计中一系列综合不变的物体。在后续仿真中,仿真器只监视这些物体的开关行为。
②RTL backward SAIF文件的产生
下面是产生RTL backward SAIF文件的流程:

从上图中,我们知道,产生RTL backward SAIF文件,需要在仿真器输入testbench测试平台文件、RTL.v设计、RTL forward SAIF文件,然后使用VCS产生RTL forward SAIF文件时,需要在testbench调用PLI监测节点的翻转率。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几个部分。
  ·首先是PLI。使用VCS产生SAIF文件,需要用到程序设计语言接口(programming language interface,PLI)。通过PLI监测节点的翻转,得到节点的翻转率。主要需要下面的系统任务:
    $set_gate_level_monitoring   ( on|off|rtl_on);
    $set_toggle_region   (obj);
    $read_ rtl_ saif(rtl_saif_file_name,tb_pathname);
    $read_ lib_ saif(lib_saif_file_name);
    $toggle_start;
    $toggle_stop;
    $toggle_reset();
    $toggle_report(file_name,type,unit);
  · RTL.v就是设计源文件了,然后RTL forward SAIF文件在前面也讲过了,这里就从略。
  · 最后是testbench。testbench中调用RTL设计、调用一下上述的PLI系统函数、调用RTL forward SAIF文件等。一个简单的示例testbench文件如下所示:
module  testbench;
top instl (a, b, c,s);//例化顶层设计
initial  begin
      $read_rtl_saif ("myrtl.saif")
      $set_toggle_region  (u1);
      $toggle_start;
      #120  a=0;
      #STEP  in_a=temp_in_a;
······
      $toggle_stop;
      $toggle_report("rtl.saif",1.0e-9,"top");
end
endmodule
上面的测试平台中,用了系统任务程序$read_rtl_saif ("myrtl. saif"),该命令读入综合不变物体文件——RTL forward SAIF。因此,仿真时,仿真器仅仅监视这些综合不变物体的开关行为。向量中$set_toggle_region (u1)命令选择要监视的模块。$toggle_start$toggle_stop命令用于控制监视的起始和终止时间。$toggle_report("rtl. saif",1. 0e-9,"top")命令输出SAIF信息到指定的文件。
  一起都准备就绪了,下面就可以使用VCS运行仿真:
    vcs  -R   rtl. v  testbench. v
注意,这里我们进行的是RTL设计文件的仿真,仿真完成后,就可以得到rtl.saif 文件,这个文件就是RTL backward SAIF文件。
③功耗的分析
  对RTL代码仿真后,所得到的RTL Backward SAIF文件包含了设计中综合不变物体的开关行为信息。进行功耗分析时,分析工具通过其内部仿真器把综合不变物体的翻转率传播下去,从而得到其他所有节点的翻转率,进行门级电路的功耗分析。得到了RTL backward SAIF文件之后,我们根据前面的功耗分析的流程(从输入输出关系看),就可以分析功耗了:

这里的开关活动文件就是RTL backward SAIF文件了。然后在power compiler中利用RTL backward SAIF文件进行功耗分析的流程如下所示:

一个相应的示例脚本如下所示:
    set  target_library  my. db
    set  link_library  "*  $target_library"
    read_verilog   mynetlist.v
    current_design top
    link
    read_ saif  -input  rtl.saif  -inst  testbench/top
    report_power
  利用RTL backward SAIF文件分析功耗的过程就是上面这个样子了。上面的流程和脚本适用于前版图(pre-layout)的设计,没有用到寄生参数文件。连线的RC参数使用工艺库里的线负载模型。如果是后版图(post-layout)的设计,要尽量使用寄生参数文件,提高功耗分析的精确度。
  从上面我们就知道,利用RTL backward SAIF文件分析功耗的流程就是:
power compiler 产生 RTL forward SAIF文件 ——》VCS仿真产生RTL  backward SAIF文件 ——》power compiler 进行分析功耗。
  (4)SAIF--GATE分析法
  前面介绍了RTL backward SAIF文件分析功耗的方法和流程,下面介绍一下Gate backward SAIF文件分析功耗的方法和流程,这个与RTL backward SAIF文件的很类似。
①library  forward  SAIF 文件(简称为 库SAIF文件)
  库SAIF文件是包含SDPD(电路状态路径)信息的SAIF文件。Gate backward SAIF文件的生成需要库SAIF文件,该文件可以通过power compiler生成,流程如下所示:

对应该流程的一个示例脚本如下所示:
    read_db  mylib.db
    lib2saif  -output  mylib. saif  -lib_pathname   mylib.db
示例库SAIF文件的部分内容如下所示:
(SAIFILE
(SAIFVERSION "2.0" "lib")
(DIRECTION "forward")
(DESIGN)
(DATE "Mon May 10 15:40:19 2004"
(VENDOR "Synopsys,Inc")
(PROGRAM NAME "lib2saif")
(DIVIDER / )
(LIBRARY "ssc_core_typ"
  (MODULE "and2al"
      (PORT
        (Y
          (COND A RISE FALL (IOPATH B)
            COND B RISE FALL(IOPATH A)
            COND DEFAULT)
        )
······
库SAIF文件中包含了SDPD信息。有了库SAIF文件,仿真时,仿真器会根据库中的SDPD信息,监视节点的开关行为。
②Gate Backward SAIF文件的生成
下面是产生gate backward SAIF文件的流程:

从上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产生gate backward SAIF需要testbench测试平台、门级网表、标准延时格式(standard delay format)文件SDF、库SAIF文件。其中SDF文件反标了门级网表中的RC延时参数等,可以更为准确地得到线网的延时。
testbench的示例内容如下所示:
module testbench;
top instl (a, b, c,s);
initial
$sdf_annotate("my.sdf",dut)
initial begin
$read_lib_saif ("mylib.saif");
$set_toggle_region (u1);
$toggle_start;
#120  a=0;
#STEP  in_ a=temp_in_a;
······
$toggle_stop;
$toggle-report("gate.saif",1.0e-9,"top")
end
endmodule//testbench
testbench测试平台主要是调用门级网表、SDF文件、库SAIF文件。testbench中,用$sdf_annotate("my. sdf", dut)命令作SDF标记,以保证时序的正确性,从而得到正确的翻转数目。$ read_lib_saif ("mylib. saif")命令读取库SAIF文件中的SDPD信息。仿真器只监视在SAIF文件里列出的SDPD开关行为。$ set_toggle_region (u1)命令选择要监视的模块。$ toggle_start$toggle_stop命令控制开始和结束时间。$ toggle_report("gate. saif",1. 0e-9, "top")命令把SAIF输出到指定的文件。
    万事俱备,只欠仿真,接下来就是使用VCS进行仿真了:
      vcs   -R   top.v   testbench. v
注意,这里的仿真是对门级网表的仿真,也就是说这里的top.v是门级网表。产生的示例gate forward SAIF文件的部分内容如下所示:
(SAIFILE
(SAIFVERSION "2 .0")
(DIRECTION  "backward")
(DESIGN)
(DATE  "Mon May 17 02:33:48 2006")
(VENDOR "Synopsys,Inc")
(PROGRAM_NAME  "VCS-Scirocco-MX Power Compiler")
(VERSION "1 .0")
(DIVIDER / )
(TIMESCALE  1  ns)
(DURATION  10000.00)
(INSTANCE tb
(INSTANCE top
  (NET
    (z\3\
        (T0 6488) (T1 3493) (TX 18)
        (TC 26) (IG 0)
    )
······
(z\32\
     (T0 6488) (T1 3493) (TX 18)
         (TC 26)(IG 0)
       )
     ······
)
(INSTANCE U3
  (PORT
  (Y
      (TO 4989) (T1 5005) (TX 6)
      (COND((D1 * !DO)|(! D1*D0)) (RISE)
          (IOPATH S (TC 22 )(IG 0)
            )
      COND((D1*!DO)}(!D1,DO))
          ( IOPATH  S  (TC  21)(IG 0) (FALL)
           )
  COND DEFAULT (TC 0)(IG 0)
  )
······
Gate Backward SAIF文件是通过对门级网表进行仿真所得到的。如果设计很大,仿真需要的时间很长。好处是精确度很高。VCS所产生的Gate Backward SAIF文件中包含了一些或所有连线的开关行为和单元的开关行为。这些开关行为分别以上升和下降表示,与状态和路径有关。用这个信息可以进行精确的功耗分析。
③功耗分析
  有了门级网表、gate backward SAIF文件和SDF文件,就可以在power  compiler中进行功耗分析了,分析功耗的流程图如下所示:

对应的一个示例脚本文件如下所示:
    set   target_library  mylib.db
    set  link_library " * $target_library"
    read_verilog  mynetlist.v
    current_design  top
    link
    read_read_parasitics  top.spef
    read_ saif -input  mygate. saif  -inst  tb/top
    report_power
上面的流程和脚本适用于后版图(post-layout)的设计,spef文件在做完版图后产生。使用寄生参数文件,提高了功耗分析的精确度。如果是前版图( pre-layout)的设计,没有寄生参数文件,连线的RC参数使用工艺库里的线负载模型。
最后总结一下,这里分析功耗流程为:
  power compiler 产生库SAIF文件——》VCS产生gate backward SAIF文件——》power compiler进行功耗分析。
  (5)VCD转SAIF分析法
前介绍了使用SAIF文件分析功耗的方法,这个方法都是通过VCS仿真得到相应的SAIF文件,然后进行功耗分析。下面我们介绍使用VCD文件转换成SAIF文件的方法,然后进行功耗分析。
①VCD文件的产生
首先,我们在进行仿真的时候,需要通过在testbench中加入相关的系统函数,产生相应的VCD文件(和SDF文件),流程示意图如下所示:

相应的一个示例testbench如下所示:
module testbench;
······
initial
  $sdf_annotate("my.sdf",dut)
initial begin
  $dumpfile("vcd.dump");
  $dumpvars;
······
endmodule
然后使用下面命令进行仿真:
    vcs  -R dut.v  testbench.v  +delay_mode_path
完成仿真之后,就可以得到VCD文件了。

②VCD文件转换成SAIF文件
仿真时产生的VCD文件也包含了设计中节点和连线的开关行为。在Power Compiler中,可以使用程序vcd2saif可以把VCD文件转化为SAIF文件,如下图所示:

vcd2saif是在UNIX命令行使用的一个程序。vcd2saif程序也可以把VPD文件(二进制格式的VCD文件)转化为SAIF格式的文件。如果设计很大,仿真的时间长,vcd2saif程序可以用管道传递的方式把VCD转化为SAIF文件。这时vcd文件不存放在文件里,vcd通过先入先出(First-In  First-()nt,简称FIFO把数据传给vcd2saif程序,然后产生SAIF文件。转换的SAIF文件里没有SDPD的信息。如下图所示:

有了SAIF文件之后,我们就可以像前面那样使用SAIF文件进行功耗分析了,至于是版图前的功耗分析还是版图后的功耗分析,取决于功耗分析时有没有与版图中有关的信息,比如是SPEF文件。因此流程为:
    VCS产生VCD文件——》power compiler 将VCD文件转换为SAIF文件——》power compiler 进行分析功耗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这里使用vcd2saif程序的好处,主要有下面三点:
  1.  VCD产生的速度快;
  2.  VCD是IEEE的标准并且适用于进行后仿真;
  3.  转换的过程快。
=============================================================================================
我们已经介绍四种为设计产生开关行为的方法,分别是直接设置翻转率、RTL backward SAIF文件、gate back SAIF文件和VCD转SAIF文件;这些方法可以混合使用,其优先次序如下所示:

用read_ saif命令标记的开关行为优先级最高;用set_switching_activity命令设置的开关行为优先级次之;优先级最低的是用默认的变量power_default_toggle_rate指定的翻转率。
    开关行为可以被清除,使用“reset_switching_activity”命令可以清除所有被标记的翻转率和通过传输得到的翻转率。用report_saif可以显示读入saif文件后设计中的开关行为信息。一个完整的SAIF文件,"user annotated”应该是100%。如果SAIF不完整,那么默认的翻转率将附加到输入端和黑盒子的输出端。翻转率通过零延迟仿真传输下去,这样就可以计算出设计的功耗。
  使用report_saif命令的一个例子如下:

与开关行为有关的命令有:
merge_saif #合并SAIF文件
read_sai f #读backward SAIF文件
report_saif #报告开关行为的信息
rtl2saif #产生RTL forward SAIF文件
write_ saif #写出一个backward SAIF文件
lib2saif #产生library forward SAIF文件
propagate_switching_activity #传输功耗清除
reset_switching_activity #清除开关行为和/或翻转率
set_switching_activity #在指定的物体上设置开关行为
  (6)功耗分析报告
我们是通过分析功耗报告(report_power命令产生)来查看设计功耗的,一个功耗报告的示例部分内容如下所示:
    Cell  Internal  Power=883.0439 mW(66%)
    Net  Switching Power=453.0173 mW(34%)
    Total  Dynamic  Power=1 .3361 W(100%)
    Cell Leakage Power = 391.5133 nW
其中第一项为内部短路功耗,第二项为开关功耗,合起来为动态功耗;最后一项为静态功耗,也就是泄漏功耗。如果要报告设计中每个模块和单元的功耗,在report_power命令后加选项 -hier,例如:  report_power  -hier,产生的报告如下所示:

       基于EDA工具——power compiler 的功耗分析就记到这里。

网友A:
不知道跟用spyglass分析如何

网友(2021-08-07):
盗的被人的啊,有些命令都没了,比如rtl2saif。

网友(2021-11-21):
先马了再看

网友(2023-12-22):
图片加载不出来

网友(2024-09-23):
请问有人使用cadence公司的joules软件做功耗分析吗

网友:
些命令都没了,比如rtl2saif

网友(2025-06-15):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跟用spyglass分析如何

请问您了解dc与spyglass的功耗分析相比有什么优劣了吗,想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