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有没有调过synopsys出的ip核 DW_APB_i2c的 大神呀

楼主(2019-10-14):
最近在调这个DW_APB_i2c IP遇到了问题,有没有做过这个的同志一起交流一下啊,感谢

网友A:
说说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说你的问题?

我是这样验证的,例化两个ip,一个master 一个slave(slave还没接上去)想着先配置master让他可以发出数据去,可是现在我配置都做好了,master就是没有输出。1.是不是必须master和slave都接到系统上才能有输出呢?

2.master和slave中间是有两根线的,怎么能把master和slave的信号接在SCL和SDA上呢?

网友A:
  是的,必须外接slave,接口上拉master才能工作起来,下面有例子参考
  wire SCL;
  wire SDA;
  pullup(SCL);
  pullup(SDA);

     assign SCL = (i2c_clk_oe == 1)? 0 : 1'bz;
     assign i2c_clk_in = SCL;

     assign SDA = (i2c_data_oe == 1)? 0 : 1'bz;
     assign i2c_data_in = SDA;

然后把SDA和SCL连接到slave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必须外接slave,接口上拉master才能工作起来,下面有例子参考
  wire SCL;
  wire SDA;

万分感谢!!! 哥我用了下面的代码,但是我把master和slave都接上去后 master的输入也就是你上面的i2c_clk_in波形本应该是低电平的时候是不定态,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我想了一下是不是因为master的ic_clk_oe为高电平1的时候输出了0,而scl是pullup高电平1,所以他们一起给ic_clk_in的时候造成了不定态  那遇到这种情况怎么该处理一下呢?  wire i2c_clk_in;
   wire i2c_clk_out;
   wire i2c_data_in;
   wire i2c_data_out;

   wire sda1;
   wire scl1;
   pullup (sda1);
   pullup (scl1);

   assign scl1 = (i2c_clk_out)? 0:1'bz;
   assign i2c_clk_in = scl1;

   assign sda1 = (i2c_data_out)? 0:1'bz;
   assign i2c_data_in = sda1;

网友:
i2c_clk_in这个信号应该是slave通过scl1送到master的,所以i2c_clk_in如果是不定态,那你就要找slave的问题。pullup本身不会对信号冲突造成影响,所以不用考虑pullup的问题。

在slave端,你也一样要做类似的三态控制  assign scl = scl_oe ? 1'bz : 1'b0;
希望你帮到你

网友B(2020-06-23):
大哥,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解决了呀,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网友(2023-11-23):
这个是open drain的多驱动问题。其实不要从代码角度理解,从电路角度理解,两个三态pad应该怎么接,画出电路图人,然后verilog直接连接就行。纯代码角度理解非常confuse,很容易搞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必须外接slave,接口上拉master才能工作起来,下面有例子参考
  wire SCL;
  wire SDA;

老哥,你是懂得,这pad连接,我弄了一个礼拜,就是不对,最后才知道少了pullup,我知道要接上拉电阻,但是不知道在哪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