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此处输入级的压摆率是怎么算的?

楼主(2019-10-14):
此处输入级的压摆率是怎么算的?看不懂~/(ㄒoㄒ)/~~

网友A:
这是哪看到的电路,怎么看都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哪看到的电路,怎么看都不能正常工作

在论坛搜到的,不影响计算吧?

网友:
它是一个两级放大器。 输入级是折叠的级联,输出级是A类。

重要的是要记住输出阶段是A类。

当从低到高时,M8导通,M9只是一个恒定电流吸收器。 通过设计,IM3 / Cc占主导地位,其速度比输出级(IM8-IM9)/(Cl + Cc)的转换速率慢。 因此,摆率是IM3 / Cc。

旋转时从高到低。 M8断开,输出通过恒定电流IM9放电。 因此,压摆率为IM9 /(Cl + 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