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方面问题

楼主(2019-10-14):
我在画 silterra 180nm工艺,用到了5V ESD管子,围了两个GuardRing,那么GuardRing与GuardRing之间的间距,GuardRing与ESD管子之间的间距是要多少呢。这方面是怎么规定的呢。

网友:
这个具体可以看这个工艺的design rule,一般里面都会有esd方面的描述,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参考你们之前做的同工艺下的项目经验

网友:
不记得有这个间距  建议跑个drc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