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用模拟电路如何产生一个8KHz的时钟

楼主(2019-10-15):
用模拟电路如何产生一个8KHz的时钟,之前用环形振荡器做,累加的级数很多,还加了大电容,想请教这种低频时钟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适合流片用的,刚开始研究希望大神赐教

网友:
你可以产生个高频的,然后通过分频到8khz,这样rc面积会小很多。

网友:
做一个比较器,RC 震荡会比较准啊

网友:
32/40K,MCU中常用的LOSC结构都很成熟,做一个再去分频就可以了。

网友:
R-C .. 简单做法就很大 R  , 充 PIP大电容 (MIM  MOM 可能单位电容偏小)   mos_cap也可以 , 缺点 R/C corner,不过虽 hspicecorner model 都写 +/-20% . 流片下 电阻不会差到如此多 . 另个需大面积. 如果跑 8Khz 32k.
如果上 100K再除 那耗电会变多.  至于说跑 Mhz再除 , 那都太太耗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