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节点的二极管和电容的作用

楼主(2019-10-15):
请问一下大佬们,这个比较器中,为什么要加这个二极管和电容?原因和作用分别是什么?求指导谢谢

网友A:
这是反向的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反向的电路吗?

不是哦

网友:
既然不是反向那直接问设计的那个人啊,顺便说一说,我也想学学

网友:
看MOS管像是作为电阻,中间VDD加上提供电流,电容作用也许是稳定后面的栅压,猜的

网友:
管子是不是dummy,电容可以改善噪声